加工精度不好怎么办?

楼主(2006-04-07):
我公司自行研制的三轴雕刻机,试机加工凹椭圆时底部出现浅起的平位带,提高增益时会效果好些,但伺服有撞击声和振动噪音。请教各路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浅起的平位带什么意思?
提高增益是会引起震荡的,

楼主:
浅起的平位带什么意思?
浅起的平位带就是加工一个凹椭圆时,底部有一条宽约1mm左右的平底状的,是比正常的凹椭圆底部要高,就像是抛物线给削掉似的。
掉凸椭圆时顶部就呈较尖状,而不是按椭圆平滑过渡。

网友B:
Z轴滞后产生的。
如果是脉冲带伺服,你就认命吧

网友C:
刘老师,脉冲带伺服是什么??可否说明白一点,谢谢!!

网友D:
这个问题前个月刚刚碰到,不过是速度控制。解决的方法,调整上位的前馈,驱动器的KVP和TVI,将驱动器的每V的转速降低,能够减少很多死区,最终的结果,凹面的底部原来的那条纹基本上用肉眼看不出来了。调整时间6个小时。
位置控制下的数控雕刻机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脉冲带伺服就是位置控制,你把全部的运算全给了驱动器,这玩意算不过来了。呵呵

网友E:
脉冲带伺服就是位置控制的意思。

网友B:
脉冲带伺服,就是指伺服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接收脉冲信号。这种情况下,由于伺服驱动器上的位置环只有一个比例参数,运动过程中位置滞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还有一个选择是震荡)。建议看一下精华区中关于伺服的三种控制方式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