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路电流计算

楼主(2006-04-07):
100A的空气断路器下端50米处电缆短路,短路电流为多少?100A空开为什么没跳闸?而上级跳闸了?难道100A的空气开关没起到短路保护作用吗?请指教!谢谢哦!

网友A:
100A的开关是c型还是D型?电缆是铜芯还是铝芯?线路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100A起到了保护,只是短路电流太大,超过了100A级联的范围,所以上级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