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质分析仪三个参数求:方案

楼主(2006-04-07):
水质分析仪:一台设备,检测三个参数:PH值、ORP值(臭氧含量)、余氯,要求:方案1:三个参数都有4-20mA输出;方案2:检测三个结果在其自身面板上显示,并配有三个以上相应触点输出;方案3:有RJ45接口,可以远传数据到PC机,并要求解决PC机显示这些参数的问题(比如提供能处理这种信号的组态软件的品牌及其相应控件)。
    先解决上述问题在说量程、环境要求之类
   有的话先谢谢了,没有的话分开来说也可以说说。

网友A(2006-07-17):
我们的水厂用于检测出厂水的余氯仪,是ALLDOS(安度实)的,同时可以测PH值,看说明书上好象有别的型号可以同时测这三个量,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安度实的资料,和代理商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