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时过压的问题

楼主(2006-04-07):
我有一台SEW37KW的变频器,在减速停车时报过压,我调过减速时间但没效果,调到最大还是一样,制动单元正常.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请指教!!!!

网友A:
是啥负载?

网友B:
你可以尝试把减速时间调低试试!

网友C:
制动单元被关掉了 把制动单元用上

网友D:
再查查制动单元正常吗?(含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的启动电压是否适当?当启动电压高于变频器保护电压那肯定会过压保护.若有疑问请致电025-84698479,13951657363

网友E:
做以下检查

1.检查制动单元是否正常?
2.制动电阻的阻值是否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