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函数SaveToFile使用

楼主(2006-04-07):
超级XY曲线的函数SaveToFile(STRING szFileName),是不是每次保存都是同一个文件?
我这样编写的:超级XY.SaveToFile("e:\历史曲线\01.csv");
我想每次保存能产生不同的文件,如01.csv、02.csv、03.csv……依此类推。
该怎么做?

网友A:
你可以定义一个变量,比如A,保存路径"e:\历史曲线\"+A+".csv",在每次保存时改变A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是我这样做了,提示错误呀。好像是语法错,“运算符两边要求模拟表达式”,它把+A+中的+当作运算符了。
楼上的,麻烦你再看看呀,我真的很急用呢,万分感激

网友B:
那个变量要 string 类型 两个字符类型才能连接啊!
我常这样用,用时间组合作为一个唯一编号,每次都可以产生不同的文件名。
你可以看一下组态王里的帮助,关于这个函数的用法。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将你的方法说一下,我改成string 类型了,可是还是不行,不能保存。
等了那么多天了,终于有人给我指点迷津,好开心^_^

网友B:
是不是在连接时中间生产了空格,或者是引号加的不对了。我在外地没法给你说具体的。你可以看一下组态王里的帮助,关于这个函数的用法。有一点我可以保证这样一定能用,我常这样用。

楼主:
没有啊,语法没问题的,都通过了。运行了,没有错误提示,但是语句运行了,没有图片保存出来。郁闷
那帮助我看过N回了,只看出来要用字符串
没关系,我可以慢慢等,有你的保证我就放心了,等你的消息哦^_^

楼主:
string tim;
tim=\\本站点\$时间;
实时曲线.SaveToFile("e:\历史曲线\"+tim+".csv");
帮我看看这样写对不对,至少语法没出错了,可是执行了没有文件保存出来,郁闷
改成下面的:
实时曲线.SaveToFile("e:\历史曲线\"+"曲线"+".csv");
这样就能保存下来,可是这样不能改文件名了
好奇怪哦,苏先生麻烦你一下了

楼主:
我做出来了,好开心^_^
谢谢苏先生

网友B:
不用谢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