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光耦进行电平放大?

楼主(2006-04-07):
请教:如何用光耦进行电平放大?
谢谢!!

网友A:
tlp521可以将电平放大到55V,注意使Ice小于50mA就行了

网友B:
虽然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作为运动控制论坛的版主,我真不想回答你。

你就当它是三极管好了。

网友C:
光藕基极电流来自光电池,无法形成反馈,随着温度变化(相同C极负载情况下,Ic很不稳定,用于放大并不合适。如果你用于闭环状态倒是可以,比如开关电源的稳压电路。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要想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参考哪些资料?
我在百度上查了半天都 没找到!

网友C:
在一些电子技术入门书籍(如《电子元件》等类似的书)中有详细的讲解。
另,此类问题发到“电器元件论坛”比较合适,那里给你的帮助机会更大些。

网友A:
你的光藕如果只是工作于开关状态,频率10k以内,那么tlp521足够了,如果你想要个贴片的封装,tlp8xx就是,性能与tlp521完全相同,只是封装不同,是贴片的。

网友B:
一般来说,光偶自身的特性是电流变换(如果外部电路合适的话),如果要做电压变换,负载还不稳,那就算了吧

网友A:
刘老师您说的是线性光藕吗?使用高速开关光藕的时候不用考虑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