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关于稳频稳压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6-04-07):
小弟要做一个500HZ,26V的三相交流电源,输入为直流,输出相电压有效值要求为26V+-1V,我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求那位前辈能给以指点

网友A:
你本人是做伺服驱动控制器的,怎么到问起别人来了?

楼主:
我才入行不久,主要做数字直流伺服,模拟方面经验很少,我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了一个方案,但是有点信心不足。我不知道这个指标究竟需要我做哪些工作。我的板上有一片2812,需要控制两个至六无刷电机,何一个磁滞同步电机。要实现两个三阶的控制器,两个二阶的FIR低通滤波器,计划采样频率2K,均采用pwm方式,因此我不想采用SVPWM方式产生500Hz三相正弦,怕过多占用cpu时间。我想法三路500Hz方波,然后选频得到正弦波再用功放放大,用AGC回路稳幅。我想知道我这种方法是不是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还有就是AGC稳幅回路需要一个压控放大器,我没有选到合适的,好像压控放大器都是用在通信上的,输入范围很小,频带很宽,不适用。希望亦老师在这方面能够给以指点。

楼主:
我还想了一个稳幅的方法,是将DSP发的3.3V方波经光藕隔离,光藕输出端的电压由一个运放提供,这个电压由AGC信号控制,这样就可以省掉所谓的压控放大器,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不了解你的工作,只是出于好奇,提出以下问题:
1.为甚麽要稳频,稳压,并且要正弦波,是驱动无刷吗?为甚麽不能用方波,PWM。
2.为什麽要让一个 DSP 同时控制 两个至六无刷电机...为甚麽不是一个电机用一个 MPU 作驱动控制电路,现在好多厂商都生产电机控制专用的 MPU,价格也并不是很贵.
3.电流有多大,是否要稳流或控流,线性放大的效率不高,发热量很大,不是万不得已,千万不要用线性功率放大。

楼主:
如果您能给我一个邮箱,我可以和您继续讨论,我的项目不好在公开场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