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教:wincc5.1 安装不了

楼主(2006-04-07):
安装wincc5.1的时候总是提示“为正确安装,需重启电脑”,重启后仍这样,请问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WINCC6.0安装前应该要装SQL2000吧,WINCC5.1是否有这方面的要求,也可能是电脑本身的问题。

网友B:
一般重起一次后应该就可以了的啊

网友C: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已为删除或重命名注册了一个或多个写保护文件。
在注册表中执行以下操作:“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改完后无需重启计算机,继续你软件的安装。
此方法对Windows XP系统的笔记本HP NC6120不起作用, 建议更新WLAN驱动或从注册表中删除HP无线助手。

楼主(2006-05-26):
说的有道理,谢谢

网友D:
你的序列号是多少?对不对啊?

网友E(2007-12-19):
看hotfix有没有安装

网友F:
那这个hotfix组件到底是什么呢,有一次在用wincc5.1作趋势图时,就是连不上归档变量.装上此组件后,问题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