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版本转换问题

楼主(2006-04-07):
哪位大哥知道怎么用wincc6.0打开wincc5.0的文件啊。项目移植器提示找不到文件版本啊。

网友A:
使用项目移植器,找不到文件版本是因为你没安装sybase数据库,使用wincc6的安装盘安装sybase数据库,安装过程中会提示你插入wincc5的安装盘,按照屏幕提示照做就可以了。

网友B:
一个很简便的方法。
新建立一个工程,从新建立标签falg,在把画面拷贝过去!

楼主:
不是啊.我已经装了sybase数据库了,但是还是识别不出原工程的版本啊!

网友A:
原来工程版本不能低于wincc5.0 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