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ouch中用Excel制作报表

楼主(2006-04-07):
我是Intouch的初用者,想制作一个日报表,要求是:在日期控件中先选择要查看的日期,在画面里点击按钮后跳出Excel,纵向第一列是24小时,横向是对应的变量,Excel里应该要建宏的,怎样才能调用Intouch里的变量在该时间里的数据?语句应该怎么编?

网友A:
方式如下.
1. sqlDEMO在网上下载后,改为存放历史数据库功能
   再用EXCEL取出相应的数据生成报表.
2. 用PTACC。DLL取出相应的INTOUCH实时数据,存放到历史数据库中,再用高级语言去生成相应的EXCEL模板。生成你相应的数据报表程序.

网友B(2006-07-06):
呵呵呵,这个可以在他们网站找到,bokonger@163.com

网友C:
sqlDEMO在那里可以找得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