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6-04-07):
我要用高速计数器计5秒内的脉冲数,当时间一到,就应该把数值移到别的寄存器里,进行计算,然后将计数器的当前值清零,我采用的是外部清零,清零的目的达到了,可是数值移不出来,也就不能计算了。

所以,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应该怎么编呀?

网友A:
是200吗?读了吗???

网友B:
采用定时中断读高速计数器的值。

楼主:
 怎么用定时中断读高速计数器的值呢?
我不怎么会用中断程序的,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B:
怎么联系?

网友C:
内部高速计数器外部清零可以,定时中断以后需要有一个计数起点信号

楼主:
我的邮箱是:hanyun1027@126.com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D(2006-05-08):
谁有高速计数器的产品手册啊

网友E:
可你到西门子公司去找啊

网友F(2008-08-07):
机器结构是什么啊!!!!!!!

网友G:
在高速计数器向导中,你可以在一次计数后从新设定PV CV  可以实现你的清零的一些功能,同时你可以在其中设定中断 再在你设定的中断中编写程序 读出你的计数值。就可以运算了。我是新手,这个是我自己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