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数字串口

楼主(2006-04-07):
急,有谁能告诉我

网友A:
你在哪块看到的

网友A:
数字串口就是好多串行通讯

网友B:
只知道模拟串行通信.就是指在没有硬件串口的情况下,通过I/O端口产生PWM来模拟硬件串口将要发送的波形来传输信号.
不过再怎么样,发送和接收都是以数字形式处理的啊.
最烦那些以概念来糊弄人的书.

楼主:
我被用户靠住了  :(

网友C:
没有一个回答正确的。稍微认真点看计算机的书,都有。

楼主:
周公,要是知道,就说一下, 数字串口的提法好象是这几年提出的
以前没听说过。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D:
什么是MARK校验!请多指点,谢

网友E(2006-08-10):
串口通信一般来说就是在恒定的电流基础上加载高低脉冲,因该是数字就是数字的,难道还有如同猫一样的模拟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