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CP1H的USB接口????????
笨!

楼主(2006-04-07):
为什么我所有的电脑都跟CP1H无法通信啊?
连接线是好,好几台电脑中也有全新的电脑,
PLC也曾经是好的.
连供应商及OMRON公司也无法帮到我,
又给上面逼得紧,
真不知道要如何解决,请问那位大侠能帮到我,
谢谢了!

网友A:
劝你还是别用了,我更惨,程序传进去就读不出来了,晕死

网友B:
    要加我的群的来呀我们一起学习plc和dcs我的群号是

笨!

网友:
所有的串口我要挂人机呀.
哎,真够惨!

网友C:
需要装一个驱动

可以到 欧姆龙网站上去下
www.omronservice.com

网友D:
  "      要加我的群的来呀我们一起学习plc和dcs我的群号是
19995926 "

牛什么牛,建议大家不要加入,静悄悄的,人气不旺

网友E:
不用吧,市场上买一根普通的就可以用呀

网友F:
仔细查查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G:
cp1h,我用过几回,那个usb口用来条程序还是可以的,速度比串口块多了,估计是你的usb驱动有问题,你不妨重新安装一下。注意,要omron的usb驱动。我在2000和xp下都是用过,没有问题。当然也有可能你的usb口坏了,那你就惨了。

网友H(2007-01-15):
我估计你的USB线缆有问题,或者没有安装CP1H的USB驱动程序,如果线缆正确的话,计算机会提示找到OMRON PLC,然后你安装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啊,我正在用CP1H啊,电缆是市场上买的号称USB2.0的,30块。我认为你的问题是没有安装合适的USB驱动,去OMRON主页下载,不过U口的好啊,速率比较高,上传下传都可以!!!1

网友I:
好了没有,没有联系我QQ195905913

网友J:
电缆是市场上买的号称USB2.0的?
电缆还有1.1和2.0之分啊?
寒!

网友K(2007-03-03):
你下载一个新的CP1H的驱动吧。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就知道了: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92703

史上最垃圾的日本PLC——CP1H!
本人使用了CP1H的感觉是价格便宜、功能强大,但稳定性非常差,可以说这是一款明显的带有民族歧视的产品!后经本人调查,CP1H是不卖给除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包括日本!大家也可以去欧姆龙日本网站看看!

所以,请作为工控设计的人员不要为了贪图便宜而去购买这样的产品!请大家团结起来,抵制这种对华的低价烂货的倾销行为!请大家坚决不买欧姆龙的PLC!

网友L:
可以的,重新连接到PC时会有新硬件提示,在C盘找到安装就可了

网友M:
是你的usb驱动有问题,你不妨重新安装一下。注意,要omron的usb驱动。我在xp下都是用过,没有问题。当然也有可能你的usb口坏了,那你就惨了或用RS232口连接

网友N: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O(2007-04-09):
声明CP1H挺垃圾的.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从新装了驱动也不行,后来我发现是CP1H的问题,在我用的所有电脑中就有一个电脑的一个usb能用,别的都不行,你还得换换电脑试试!!!

网友P:
http://www.omron-industrial.com/en/home/products/automationsystems/ProgrammableLog/CompactPLCSeri/CP1H/CP1HCPU/
这个是OMRON在欧洲的网站,这个产品是否只是在中国发售,大家一看便知

网友Q(2008-08-21):
楼上几位碰到的是USB驱动的问题吧,我到现在为止已经用了许多台CP1H的PLC了,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楼上几位碰到的是USB驱动的问题吧,我到现在为止已经用了许多台CP1H的PLC了,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

他们说的是以前,此产品开始是有问题,现在也不能说没问题,你只要按规定使用还可以

网友S:
日本公司本来就有许多的产品是只对中国出售的,这没有什么.

比如三菱的GT1175-VNBA-C的触摸屏.

网友S:
GT1175-VNBA-C只有GT Designer2软件的中文版支持.

网友S:
但CP1H并不是只对中国的.

OMRON是没有只对某国出售某种产品的.

网友J:
CP1H的USB口只能下程序和监视用,不能编程和PLC通讯!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网友T:
USB口的驱动。线就是打印机的线。实在不行就用232口吧,PLC——PC    2-2   3-3  4-8  5-7  9-5       OK!

网友U:
请确定你使用的CX-P是正式版而不是试用版,试用版是有使用限制的.网上下载的多是试用版,请跟相关代理联系.

网友V:
呵呵;应当是USB的驱动没有安装好;

不行加个RS232通讯接口用RS232通讯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