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平台请教

楼主(2006-04-07):
我现在做X-Y平台控制,因以前没搞过这方面的控制所以请教:定位控制的PLC程序如何编?能否给个思路
谢谢,能否给个例子看看leiwanglei2003@163.com

网友A:
没有控制要求,就能有程序?

楼主:
首先谢谢刘斑竹的回答.我的具体是这样的.例如一个平面要停留9各点.首先确定第一各点为原点然后在触屏上点击任意点平台做出相应移动.触屏的程序已搞好每个点对应PLC的寄存器地址也好了,就是PLC程序不知如何下手.难道每次都要回原点才行吗?

楼主:
主要是移动后到下一点的程序不知 马达的脉冲数如何计算.我每个点的间距已在触屏输入

网友A:
为什么要回原点,只要记录下当前位置,然后用目标位置去减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谢谢刘斑竹,大体已经构思好了.我也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