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用电容被电击?

楼主(2006-04-07):
我把电容一端插在火线上,另一端与电笔在一起插进零线,结果我电被击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用的是不是带氖泡的那种/如果是那就不奇怪了。

楼主:
是有个灯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B:
关注中啊。谁能说说吗。

网友C:
很奇怪!可能手无意碰到了.

网友D:
电容器接在220V交流电路中如果其一端接触不是太好的话,可能在电容器上存储300V左右的电压,如果此时电容器和你的电笔一端相连,另一端和交流电相连,赶巧的话就有可能造成和交流电相叠加的瞬间,也就是600V左右的电压,这时通过你的电流达到了你的感知电流,所以就有了被电击的感觉。

网友E:
你没放电吧?修超声波换能器也是,不小心就会被电击

网友F:
电笔没插入零线的时,电容通过你的人体电阻冲电,人体高阻相当于你手摸火线,不过有电流很小。当你把电笔再拿出时电容放电,还会电一下,试一试,注意安全!!!!!

网友F:
超声波换能器是用机构将换能片夹住,有机械应力。当你松开时机械里变成电能,所以电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