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6-04-07):
我现在用S7-200编一个水泵的控制过程,现在有一个问题:现场有4台水泵,水压低时要根据要求增开水泵数量,高时要减少水泵数量。问题是,在稳定水压正常时要开水泵的台数,在间隔一定时间后要进行切换,例如:(1,2,3,4),(1-2,2-3,3-4,4-1),(123-234-341)。这样一直循环下去。请教!!!!

网友A:
例如:(1,2,3,4),(1-2,2-3,3-4,4-1),(123-234-341)。这样一直循环下去。请教!!!!

-------------------------------------------------------------可以使用循环移位指令。
如当前是       1100
一次移位后是   0110
2次移位后是    0011
3次后是        1001

网友B:
    要加我的群的来呀我们一起学习plc和dcs我的qq群号是

网友C:
请问西门子编程通讯电缆哪有卖,听说很贵的是不是

网友D:
看你怎么选择了,你有通讯驱动卡的话,自制编程通讯电缆也可以的。

网友C:
可以吗?三菱的好搞一点,西门子的不知怎么做啊,请指教

网友E:
TO电吻我:
三菱怎么连线啊
可否发个E-MAIL给我
谢谢了
lixiangleiyx@163.com

网友F:
不贵,200多块钱

网友G:
求教:在和西门子314进行通讯的时候,为什么会显示BUSfaulty
是不是通讯线坏了?

楼主:
鸡蛋饼:
如当前是       1100
一次移位后是   0110
2次移位后是    0011
3次后是        1001
这样使用循环指令是不是要提前设置每一个状态对应的输出呢?

网友A:
对,,你很聪明。。还要考虑的细节很多,,比如切换启动时,会不会引起水压下降啊,等等等。。。。

网友H:
用T也行啊,还搞的这么复杂干什么,用功能指令占容量的啊,呵呵`

楼主:
鸡蛋饼:
    字节循环移位指令位移最大8次,存的是一个节:00000001,我需要4次一个循环,第5次会出现:00010000,而不是00000001,这样怎么办?

网友H:
那你就不要用字节移位指令撒,用位移位指令不就好了,指定移位的起始元件,或用T编也行。

网友A:
对,,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移位指令最少是一个字节8位,要是有4位的移位指令就好了,不好意思啊。。
不过可以自己来写一个这样的移位子程序。
不难的。

楼主:
何欣:
   我这循环是要不断循环下去,没有循环次数限制,可能字节移位指令也不行,你以为呢?QQ476546203 联系我

网友A:
自己写一个这样的子程序吧。。。很简单的,,就4个,不是很多,可以不用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