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华PCM-3680 CAN卡

楼主(2006-04-07):
请问研华的工程师,你们提供PCM-3680 CAN卡在Windows CE5.0下的驱动吗?

网友A:
请问您需要在windows ce系统中运行can总线做什么?能说得详细一点么?

楼主:
我们准备做一个压力机控制系统
上位机用研华PCM-5820,通过PCM-3680CAN卡和带CAN
接口的DSP模块进行通信

DSP模块实现主控功能,上位机进行监控和参数设置

楼主:
研华工程师呢?

网友A:
呵呵,俺不是做研华的,看到您的需求,挺感兴趣的,我看了您的技术要求,是否是想在现场设立一块触摸屏+控制器+can总线呢?

楼主:
差不多,但不一定非得是触摸屏,液晶屏+小键盘也可以

网友A:
是否还需要有带其他的io?还是只需要与can总线通讯?现场的can总线是1.0还是2.0?是canopen还是devicenet?
qq:28764978
msn:zikoskywalk@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