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厂专用耐磨热电偶

楼主(2006-04-07):
针对水泥干法旋窑生产线有关三级筒、四级筒、五级筒锥体温度,分解炉中部、窑尾烟、窑头罩温度的测温特点,普通热电偶因保护管材质问题,无法解决耐高温、耐冲刷的特种测温条件,导致热电偶使用寿命较短、备件经济费用大、产品更换频繁、传输信号得不到保障,仪表长期处于警戒状态,同时给仪表工程师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这种现象是目前全国水泥行业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该产品具有使用寿命长、激变性能好、热传导系数高、抗氧化、抗热震、耐高温、耐腐蚀、耐冲刷、不结瘤、不结渣、安装使用方便等优点,可用于测温0-1520℃的特种测温场合,是我国现有的钢玉、高铝、石墨、氧化物碳化硅,粘土碳化硅等材质的热电偶保护管所无法替代的。

网友A:
是真的吗?真有那么好吗!!!

网友B:
哪有卖的????

网友C(2006-05-10):
到底是怎样的热电偶啊?

网友D:
这东西不错

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有没有介绍的那样好

网友E:
分度号为:K的价钱是多少一支?

网友F(2006-06-13):
寻找水晶鞋:如何联系,并请报价(K)。SXLCSNC@163.COM

网友G:
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请详细介绍并报价~~
lxyujh@163.com

网友F:
寻找水晶鞋:
    怎磨没有下文。

网友H:
采用温度锥如何?

网友I(2006-08-21):
澳特斯自动化仪表公司针对水泥干法旋窑生产线有关三级筒、四级筒、五级筒锥体温度,分解炉中部、窑尾烟、窑头罩温度的测温特点,因普通耐磨热电偶因保护管材质问题,无法满足耐高温、耐冲刷的特种测温条件,导致热电偶使用寿命较短、条件经费加大、产品更换频繁、传输信号得不到保障、仪表长期处于警戒状态,同时给仪表维护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这种现象是目前全国水泥行业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近年来,澳特斯基国家重点实验室对于耐高温、耐冲刷的热电偶套管材质进行了考证和研究,结合国外水泥生产工艺的特点,成功的引进了Siatus(史坦斯)公司的设备,经过多次实验和在线使用证实澳特斯再结晶热电偶具有使用寿命长、激变性能好、热传导系数高、抗氧化、抗热震、耐高温、耐冲刷、不结瘤、不结渣、安装使用方便等优点,可用于测量600-1200℃的特种测温场合,是我国现在的刚玉、高铝、石墨、氧化物碳化硅等材质的热电偶保护管所无法替代的。

AOTS金属碳化硅(再结晶)保护管热电偶的问世,不但解决了中国水泥工业耐磨测温控制的一大难题,而且也为各个使用单位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产品特性

·专业设计,专业开发的温度测量仪表。

·精度高,使用寿命长。

·激变性能好、热传导系数高。

·抗氧化、耐腐蚀。

·抗热震、耐高温。

·不结瘤、不结渣。

·4-8毫米管壁厚度。

·快速反应功能,较强的稳定性。

·任意可供选择的保护管长度。

·不需预热即可使用。

·适合于各个用户的多种安装方式。

·可选的就地显示。

·可选的内置变送器功能。

·长距离传送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

·使用环境温度范围宽,工作稳定可靠。

主要技术指标

一、简要说明

作为水泥专用热电偶的温度传感器,通常和DCS、PLC、显示仪表、记录仪表和电子调节器配套使用。它可以直接测量三级筒、四级筒、五级筒、三次风管、分解炉、窑尾烟室、窑头罩,600-1320℃范围内的气体及介质温度。

二、无件温度测量范围和允许误差

专用产品名称
 分度号
 测量范围(℃)
 允许偏差(△t℃)

AOTS
 B
 0-1680
 ±1.5℃或(or)±0.25%t

S
 0-1450
 ±1.5℃或(or)±0.25%t

K
 0-1150
 ±2.5℃或(or)±0.75%t

E
 0-780
 ±2.5℃或(or)±0.75%t

三、热响应时间

在温度出现降跃变化时,热电偶的传输变化值相当于该变化的50%,所需要的时间为热响应时间,用T0.5表示。

四、热电偶公称压力

是指在温室情况西啊保护管所能承受的静态外压而不破裂,大气压力为≥67Mpa。实际上,容许工作压力不仅与保护管材料、直径碧厚有关,还与其结构形式、安装方法、置入深度以及被介质的流速和种类等有关。

五、热电偶绝缘电阻(常温)

常温绝缘电阻的实验电压为直流500V±50V,测量常温绝缘电阻的大气条件为温度15~35℃,相对温度45%

对于长度超过1米的热电偶,它的常温绝缘电阻值与其长度的乘积不小于100MΩm。

即Rr  L≥100MΩm  L>1m

式中:Rr-热电偶的常温绝缘电阻值,L-热电偶的长度。

对于长度等于或不足1米的热电偶,它的常温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00MΩ。

六、上限温度绝缘电阻

上限温度℃
 试验温度t℃
 电阻值MΩ

100≤tm<300
 t=tm

300≤tm<500
 t=tm

500≤tm<850
 t=tm
 0.5

850≤tm<1000
 t=tm
 0.08

1000≤tm<1300
 t=tm
 0.02

tm>300
 T=1300
 0.02

连接方式

根据现场安装需要,AOTS系列水泥专用热电偶的安装方式可分为螺纹接口、活动法兰和固定法兰三种。用户可根据现场工艺情况,确定安装接口方式,并尽可能注意到该公司生产线上各个测控点的温度和流体速度后,最后确定专用保护管壁厚。

产品介质说明

一、强度:

AOTS金属碳化硅(再结晶)热电偶保护管是我公司生产的一种新型合金硅材料,材料中的气孔完全由金属硅填充,气孔率接近为零,强度高、耐腐蚀、耐磨损、抗氧化,使用寿命长,这种新型材料比一般3039H、0Cr25Ni20材料强度高达5-10倍以上。

二、优异的抗氧化性能:

由于气孔率接近零,AOTS金属碳化硅的抗氧化性能大幅度改善,高温使用寿命可延长3-10倍。这种金属碳化硅一旦加热到高温,表面自然形成很薄的氧化保护膜,这种膜即使损伤,在高温下也会自动再生愈合,使得氧化恶化现象几乎不会发生。

三、高辐射加热效率:

AOTS金属碳化硅的远红外辐射率接近完全黑体,将其用于热辐射部件,将极大地提高部件的热效率。

四、优异的电阻特性:

一般耐磨的不能保证为绝缘体,但AOTS金属硅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特性,同时具有释放静电的功能,适用于需要的特性多场合。

五、高耐磨性能:

AOTS金属碳化硅材料硬度Hv>27Mpa,在各种介质中具有极低的磨损率和磨擦系数,并具有自润滑作用,该材料的高温下具有优异的耐磨性能,特别适用于水泥生产线的特殊耐磨测温场合。

六、优良的抗腐蚀性能:

AOTS金属碳化硅材料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耐各种温度条件下下酸介质的腐蚀。

七、具体技术参数如下

材料/类型
 新型SiC
 3151型铬钢保护管
 保护管

材质
 SiC
 315H

密度
 3.06
 1.367

气孔率
 致密
 0.09

耐压
 12Mpa
 8 Mpa

强度

常温
 1.7
 1100℃

比热
 1470℃
 0.6

热响应时间
 <70秒
 <90秒

电阻率
 0.1
 0.1

抗率化性抗氧化剂
 优秀
 …

蠕变性能
 优秀
 …

抗热冲击性能
 优秀
 …

最高使用温度℃
 1470℃
 1300℃

抗弯强度
 450N/mm
 500 N/mm

产品规格
 φ20-φ45
 φ20-φ30

其他说明

一、使用说明

AOTS系列金属碳化硅(再结晶)耐磨热电偶主要由接线盒、接线管、专用保护管、绝缘套管、接线端子、专用内衬套管、热电极组成基本结构,并配有各种安装组件,在选配件中同时可选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AOTS系列金属碳化硅(再结晶)热电偶保护管一般壁厚为4-8毫米(根据测温场所确定)。该保护管是专为水泥厂设计的,其作用是延长在C3、C4、C5、分解炉、三次风管、窑尾烟、窑头罩的测温点上热电偶的使用寿命。

在安装该产品时,可根据各个工业测控点的不同,预先在窑炉上留空或保护管,并选择相应规格的专用热电偶。

在该产品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已充分考虑到正在运行的1000-10000T/D水泥生产线所安装的规格与型号,供您的生产线上的各个测控点使用。

保护管长度的选择:炉内插入深度+炉壁厚度+炉外外露部分=总长

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安装或更换热电偶时,请将热电偶缓慢置入炉中并固定连接装置。

在工艺测控点长期测温处于1100℃时,K型热电偶正常工作大约了60个工作日左右,因偶丝长期处于高温状态,其精度会产生微小的变化,可应工艺的要求更换热电偶的测温元件即可。

涉及到下料或冲刷的场所在热电偶使用60个工作日后,将热电偶进行90℃翻转重新安装,使专用耐磨热电偶的寿命延长一倍。

二、应用举例

以2500T/D生产为例,专用热电偶适用于测控场合及其置入深和其相应温度如下:

设备位号
 用途
 规格
 直径
 工艺温度

TE-01
 三级筒A锥体温度
 L×1=900*750
 φ20
 φ22
 φ25
 650-700℃

TE-02
 三级筒B锥体温度
 L×1=900*750
 φ20
 φ22
 φ25
 650-700℃

TE-03
 四级筒A锥体温度
 L×1=1000*750
 φ20
 φ22
 φ25
 750-800℃

TE-04
 四级筒B锥体温度
 L×1=1000*850
 φ20
 φ22
 φ25
 750-800℃

TE-05
 五级筒A锥体温度
 L×1=1050*900
 φ20
 φ22
 φ25
 850-900℃

TE-06
 五级筒B锥体温度
 L×1=1050*900
 φ20
 φ22
 φ25
 850-900℃

TE-07
 分解炉A出口温度
 L×1=1050*900
 φ20
 φ22
 φ25
 1000-1100℃

TE-08
 分解炉B出口温度
 L×1=1050*900
 φ20
 φ22
 φ25
 1000-1100℃

TE-09
 三次风管出口温度
 L×1=900*750
 φ22
 φ25
 φ32
 850-950℃

TE-10
 窑尾烟室温度
 L×1=1050*900
 φ22
 φ25
 φ32
 1050-1000℃

TE-11
 窑头罩温度
 L×1=850*700
 φ22
 φ25
 φ32
 900-950℃

三、订货须知

本产品生产周期为3-5天(不含运输日)。您在做出选择时,请提前与我们的区域销售人员联系,落实合同和供货时间。

该产品出厂包装5支/箱标准,请用户单位考虑订货箱件。

请在合同中详细填写所需专用热电偶的规格、技术参数、数量和设备号及工作场所。

如有特殊要求,请咨询公司技术部门,我公司可进行技术服务和现场服务。

网友J(2009-04-21):
引用 网友A:
关于是真的吗?真有那么好吗!!!

澳特斯集团-江苏金湖澳特斯自动化仪表线缆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

网友J:
澳特斯集团-江苏金湖澳特斯自动化仪表线缆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

网友K:
用在窑尾烟室的K分度的可以使用多久?有案例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关于 用在窑尾烟室的K分度的可以使用多久?有案例吗?

  需要成功的案列 所谓的耐用是个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