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30的触摸屏

楼主(2006-04-07):
 我有个三菱F930的触摸屏,前几天屏保还是好的,今天不知道啥原因就不起作用了,请各位高手给我分析一下原因,在下谢了.

网友A:
说明白你的故障原因啊

楼主:
就是十分钟过后屏保不关啊!和其它设置有关系吗?

网友A:
屏保是要PLC配合完成的,好象是默认是驱动M1

网友B:
我不甚在F940GOT-SWD-C 设置了15级密码,无法调出系统主菜单,因此也无法另传数据履盖,当时我没有设置“FF68”密码输入键。向各位大吓求救!!!

网友A:
开机前按住左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