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富士变频器

楼主(2006-04-07):
FUJI的FVR.E11变频器控制的传送带速度不稳定,外部电位器调整频率.是否可调电位器有问题?修改哪个参数可用面板调整频率?谢谢各位!

楼主:
是否太简单都不原理我?

网友A:
下面向你推荐:在变频器与调速论坛,你自己去搜索,很全面的

---------------------------------------------------------
///富士变频器///
作者: 董事 ,2005-12-10 12:35:00 发表于:《Fuji变频器论坛》 共有74人回复,1476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网友B:
用X1、X2和X3的外部端子控制会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