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变频器的节能

楼主(2006-04-07):
  在众多的变频器资料里,都没有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变频器的效率".这也是厂家在宣传产品时有意回避的一个指标.大家知道变频器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的大量的热,也就是要产生一定的功耗.有谁知道变频器的一般效率是多少???

网友A:
      没有节能呀....我为了做个节能模拟试验都没有节能呀.....变频本身是个耗能......有的说有30-50%的节能那是屁话....变频只能是智能而不是节能

网友B:
变频器本身要消耗能量,在风机,泵类大马拉小车时,降低频率可以节能。

网友C:
变频本身就有能耗 怎么节能啊

网友D:
可以节能啊,但不是变频器节能,功率上来讲的,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电机越大,节能的效果越明显啊,
水泵,风机都可以的,呵呵

要不了几个月就可以收回成本,

网友E:
晕~!~!
  下面引用:电动机节能和保护--基础知识
作者: 激情如火 ,2006-2-21 17:21:00 发表于:《电工论坛》 共有10人回复,236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电动机为什么能节电?

从电动机的诞生到现在,使用在各种设备上的电动机“大马拉小车”现象十分普遍,所以电能的浪费严重,产生这种现象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1、设备上配置的电动机容量大:因设备配置电动机容量均按最大负载考虑,正常工作时,电动机带动负载比较小,只是在偶然才带动大负载进行工作。如惯性负载,电机启动时负载最大,电机启动运行后负载变小,如果不配置大容量电动机,负载大时将无法工作。
2、长时间轻载运行:很多生产设备大半的时间都在准备.备料.等待.负载很轻,经常开、停机损伤设备或不方便停机,有的设备不能停机,只有小半的时间或更少的时间才重载工作。
3、长时间无规律变负载运行:工作在公用场所或商业场所以及其它企业场所的设备(如扶梯、空调及制冷设备等),其负载变化大,并且无规律,电动机容量小将无法满足人多或重物等运行情况的需要,所以必须配置比较大的电动机,并且留有较多的余量,以预防超负载运行的需要。
4、长时间有规律的动态负载运行:有些电动机经常在空载或轻载与重负载之间进行有规律变化的运转。有些电动机在运转过程中设备本身由于重量的自由落体或贯性运动,长年有一部分电能不能充分利用,电费白白多交付了。
5、电网电压偏高造成浪费:在电力供电系统中,为避免送电过程中的线路损耗及用电高峰造成的末端电压过低,都以较高电压传输。电网电压往往超出电动机的额定电压,电动机磁通或磁通密度随电压升高而增大,铁损耗和铜损耗增加,最终导致电动机运行温度升高,寿命缩短,能耗增加。

功率因数与负载率的关系?

电动机在拖动一般的机械设备时,设备的负荷越轻(电动机的负荷率越低),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也就越低。

惯性负载的运行特性是什么?

一般电动机所拖动的机械设备由于自身的重量都具有一定的惯性,机械设备的重量越大,惯性也就越大,所以惯性设备在设计时考虑到设备的启动特性和机械性能时通常选用功率较大的电动机进行拖动,而设备启动之后的运转只需要很小的维持力矩,这时的电动机的负荷率会很低,长期处于大马拉小车的状态。

负载率节约比率的关系?
电机负荷越低,说明电机“大马拉小车”的情况越严重,节省电能的空间也越大,节约比率也就越高。

电压对节约比率的影响?
电网电压超出正常值越高,电动机的损耗也就越高,这时的节约电能空间越大可以得到的节约比率也就越高。

节约比率受哪些因素影响?
电动机的负荷率、电网电压、负荷变化速率、电动机的功率因数等因素。

为什幺要用软启动?
由于电动机起动时要产生较大冲击电流(一般为le的5—8倍),同时由于起动机械应力较大,使负载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过去人们多采用Y/△转换,自藕降压,磁控降压等方式来实现。这些方法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限流作用,但由于电压有级调节、仍存在电流冲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软起动器(又称为soft starter)可以实现在整个起动过程中无冲击而平滑的起动电机,而且可根据电动机负载的特性来调节起动过程中的参数,如限流值、起动时间等。此外,它还具有多种对电机保护功能,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的降压起动设备的诸多弊端。

 我想;现在您应该知道,用变频器 为什么会节能了吧??!!!

网友F:
变频本身就有能耗,不是变频器节能.变频器是用来调速的.如果用得不恰当会更耗能.

网友G:
变频器节能。

网友H:
变频器是耗能5%左右,但如果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能通过变频器把负载(特别是平方转矩负载)的转速降低的话负载所消耗的功率将会下降,当然耗能也会下降。

楼主:
据我所看的资料,变频器的效率在85%左右.但不知可不可靠,再加上自身的功率因数也低,其节能效果真的值得怀疑

网友I:
----"电机负荷越低,说明电机“大马拉小车”的情况越严重,节省电能的空间也越大,节约比率也就越高"----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变频为什么会节能,在什么情况下节能.

网友J:
献丑了,个人观点为:我们可以把电源到电动机之间的环节看作是一个介质,这层介质不仅起着传递的功能,它还有“调解”、“协调”问题的功能,这里的问题有来自电源的、也有来自用电设备的,就象协调问题的中间人,而好的变频器就起着这的作用,至于其中的消耗问题吗——要搞活动必须得有经费啊(多少就看方式和质量啦)

网友K:
1.设计时电机都有余量。
2.风机水泵应用肯定节能。
3.起动时对电机和电网都有保护作用。
4.智能控制。
5.环境保护(噪音污染、减速机油污染)。
如何用随你喜欢......

网友L:
以前好多场合,如风机,水泵类的流量控制采用调节风门及阀门来控制流量,以便满足生产工艺要求,这样存在着电能的浪费。采用电机调速后,起到了节能的效果。也就是说电机调速可节能。而变频器对交流电机调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说调速系统起到了节能的效果。

网友M:
误区!

可以节能啊,但不是变频器节能,功率上来讲的,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电机越大,节能的效果越明显啊,
水泵,风机都可以的

网友N:
关于这个问题,您可以参考底下这个网站,希望能有所帮助http://www.rhymebus.com.tw/cht/news/
或著和和宁波中茂公司 黄富樟 联络0574-86321998

网友O:
节不节能与实际负载有关,刚才上面提到的主要是负载不稳定,存在大马拉小车的情况下,才会节能。不能一说变频器就能节能。变频器难道是为节能而生的?我想不是

网友P:
任何设备都存在有能耗!

网友Q:
有能耗不等于不节能啊!
有些设计的变频器是不容置疑的.

网友R:
变频器是节能加智能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和你的水平问题

网友S:
满负荷时变频器的效率同容量有关,小功率的低的,大功率的高点,有点像变压器.1.5KW的大概大88%---94%左右.损耗大部分都在整流和逆变模块上了.http://shop33634931.taobao.com/

网友J(2006-05-15):
那位高人做过滑差改变频调速的项目啊?我厂现有一台37KW的回转烘干机欲改成变频调速,不知可行否,节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