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奇怪的硬盘故障

楼主(2006-04-07):
我们风机有一台工控机,突然关机,再启机时自检时,检测主硬盘就不动了,判断硬盘坏.可程序没有备份,能不能修好.(把这块硬盘插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并设为从盘,起机后可以看到这块硬盘,但是空间由原来的40GB变成了4GB ,只有部分数据)
不知道可不可以修好这块硬盘,我这里先拜谢了!

网友A:
能挂到其他机器上看到该硬盘,说明硬盘的硬件没有问题,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空间由原来的40GB变成了4GB ,请问该硬盘的C:盘是否是4GB?
是的话就说明问题不大。
hybapple@126.com
或许可以帮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