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该如何选择电线

楼主(2006-04-07):
我做一实验,有一220V,2800W电热丝,电流约13A,那位大哥能告诉我该用线芯多粗的铜线。

网友A:
2.5的就够了

网友B:
我认为1.5mm2也够了,原因有二:

1.仅仅是试验,时间不会太长,也不用特别考虑环境温度
2.布线的线路不会太长,应该是明敷的。

网友C:
不同意曹工的说法,原因有:
 1、流13A,1.5平方的线去承载,实验时间不用说30分钟,就是10分钟可能就会出现绝缘层融化的问题!
 2、我们知道,1.5平方的线如果是用双线(连在一起的那种),就算是明敷设的,现在的电线,尤其是线径细的,由于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关系,又有几种真正按国家规范去做的?电线的载流值实际比标称的有差距(比如:1.5平方的线实际中只能当1.0的线来用),那么,去承载13A的电流,悬!

网友C:
当然,用在二次控制场合,由于二次的负载功率一般很小,小线径的线,可以都认为是可用的、基本上合格的。但楼主说的场合,用1.5平方的线不合适!用 2.5的可以了。

网友A:
曹工:别那么省嘛,把什么都计算得那么精确,选导线放大点总没坏处。当然从载流量来说,标准的1.5的临时用也没问题,但若要长远来说,就不符合选导线的原则了吧。

网友D:
标准的BVR1.5MM2线仅仅是作实验是不要紧的,如不是标准的BVR1.5MM2,最好是用2。5的

网友B:
呵呵,大家说的也对.
我个人因为工作关系,习惯了,因为你们说的电缆供应商偷工减料的事情,我遇的少一点,我们的供应商是固定的,而且要半年做一次供应商评估的.

对于技术人员来说,除了考虑技术本身的问题,成本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大公司,用的导线/电缆很多,都放大一挡,浪费也满大的.当然大家说的也是事实,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查的电工手册,上面说明敷1.5mm2安全载流22A,但个人觉得16A是没问题的,如果不偷工减料的话!

网友E:
温度在20度
1平方就够了

网友F:
1.5的铜线就够了,又不是高温场合,我相信是没问题的。

网友G:
 1.5的铜线就够了,以前用过.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大哥了,为了安全起见,我选用2.5平方的吧。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大哥了,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选用2.5平方的吧。

网友H:
根据计算口决,1.5平方的铜线安全载流量为12.5A;1.5平方的铜芯线比较危险,楼主还是选2.5平方的铜线为好;口决如下,楼主可记记,以后也许用得着

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网友I:
小弟不能理解"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是什么意思,那位大哥愿给我解释解释.

网友J:
请教
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网友A:
我来解答下楼上的问题
10下5:10个平方以下的线截面积乘5就是载流量,以此类推,
16-25乘4;  35-50乘3;  70-95乘2.5;  100以上乘2;
以上均指铝线载流量,铜线升级算,即1.5的铜线可当2.5的铝线用,以次类推。记住这口诀,估算起来就快多了,类似的口决还很多。
这可是不传之秘啊,呵呵!

网友H:
    10下五是指10个平方以下的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五倍,如6平方毫米的铝芯线,他的安全载流量为30A
  100上二是指100平方以上的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二倍,如150平方的铝芯绝缘线安全载流量为300A
  25、35四三界是指10平方至25平方的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为线径的四倍,35平方至70平方内的线(不含70)为三倍。
  70、95两倍半是指70平方与95平方的铝芯绝缘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即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上面方法计算后再打八折(乘0.8)。若坏境温度超过25度的,按上面线径方法计算后再打九折。对于穿管温度两条件同时时,安全载流量为上面线径算得结果打七折算
   裸线加一半是指相同截面的裸铝线是绝缘铝芯线安全载流量的1.5倍。
   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铝芯线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芯线条件计算,如:35平方裸铜线,升一级按50平方铝芯线公式算得50*3*1.5=225安,即225安为35平方裸铜线的安全载流量。

网友K:
一般按照经验,220V每千瓦为9A左右,铜线载流为每MM6A左右,你自己算吧

网友L:
请教一下!电缆也能用这个口诀吗?

网友M:
电缆与电线有什么区别吗?一根50平方来的电线和3*50电缆的一根线那种载流量更大?

网友A:
击穿:
一般按照经验,220V每千瓦为9A左右,铜线载流为每MM6A左右,你自己算吧
更正一下,220V每KW为4.5A
古柯碱: 请教一下!电缆也能用这个口诀吗?
可以!

网友K:
TO金牌电工:(更正一下,220V每KW为4.5A).我以前一直是按照220V每千瓦为9A左右算的,看来是估算的大了.

网友N:
标准单芯的1平方可以通过,32A,

网友O(2010-08-17):
用《绝缘电线截面选型计算器》最简单。该计数器由从事多年线路设计的电力技术人员,依据国家规范并参照《电器设计手册》第三册第2166页上海电缆研究所测试数据编写而成。特点是截面、电流、负荷即时互算,是工程建筑、室内装修布线、家庭用电等绝缘导线选型的首选工具,使用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