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请教

楼主(2006-04-07):
   我的三菱伺服电机为什么在定位完毕后,轴会出现轻微的倒转现象,导致定位不准确,而且伺服ON后,电机轴还可以用手指捏住左右摇动(轻微),驱动器型号为MR-J2S-40A 电机 HC-KFS-40.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非常感激

网友A:
“我的三菱伺服电机为什么在定位完毕后,轴会出现轻微的倒转现象”
你是否设置了前馈之类的东西?

“而且伺服ON后,电机轴还可以用手指捏住左右摇动(轻微),”
增益小。

网友B:
把刚性调大一点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你好:深圳华科星电气
    你说的把刚性调大一的,是怎么样一个调整方法,能说的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C:
增加位置环比例增益试试.

网友B:
调节刚性就是增加它的增益、减少积分时间常数,具体哪个参数就看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D:
倒转多是由于超调吧,可是看你帖子,应该没有超调,超调在伺服上也是不允许的,那就是增益设置有问题了吧,前面几位老师都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E:
错了!错了!各位我左天把伺服控制器输出的U V W接成了 U W V。大家猜猜发生什么结果?
刚开始我以为是马达问题 我换了个地方试马达正常 我想可能是控制器的问题我有用好马达试依然不行
后来偶然看到原来线接错了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D:
UVW接线错误,是不是应该反转

网友F:
我以前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三菱伺服,UVW接线错误,不过现象是根本转不起来,而且,伺服报故障(电源故障)!

网友G:
三相必须对应,不能接错的,接错电机是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