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

楼主(2006-04-08):
请问各位高人:编写语句使矩形的填充颜色从下到上(0-100)然后从上到下(100-0)连续变化.
我的如下:
a=a+10; if(a==100) a=a-10;
但是不能从上到下.只能从下到上连续变化.

网友A:
程序段只有0 - 100的叠加功能。没有100 - 0的功能。

网友B:
我来写一段:
if (a==0)
{b=0;}
if (a==100)
{b=1;}
if (b==0)
{a=a+10;}
if (b==1)
{a=a+10;}

网友C:
能实现吗~~

网友A:
b=0;//确定方向
a=0;//赋初值
//以下加到连续运行的脚本中,如1s运行一次.
if (b=0){
a = a+1; //正向
}
if (b=1){
a = a-1; //反向
}
if (a>=100){//当到达标准时,反向.
b=1;
}
if (a <=0)//当降到0时,再正向.
{
b =0 ;
}

网友B:
我前面的有点错误,笔误 ^_^哈哈
修改如下:
if (a==0) //此时该正转
{b=0;} //正转标志
if (a==100) //此时该反转
{b=1;} //反转标志
if (b==0)
{a=a+10;}
if (b==1)
{a=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