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气缸左右移动程序.

楼主(2006-04-08):
现我公司要求制作一套左右摇摆装置,机械部分已经设计完成,现在控制要求如下:在气缸上位及下位各有一个感应开关,行程及频率可调,摇摆时间要求可以控制(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用LOGO!控制器,本人已做过.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程序啊.

网友B:
比例调节吗?

网友C:
LOGO太贵了。

网友D:
这个程序很简单,只要稍微学过PLC的都知道,没学过,看看书都会。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用一只周期开关的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通过控制时间调节行程及频率.

楼主:
大家来点实际的好吗,我等用啊.

网友E:
这个用机械就可以实现啊,三个继电器,两个磁簧开关,一个计数器,可以设置左右摇摆次数

网友E:
机械那块我不懂,感觉好象凸轮一样

网友F:
行程和频率用调整传感器位置和气缸速度变化实现,摇摆时间靠时间继电器来实现,根本不用plc

网友B:
你要控制汽缸的前进和后退的时间(也就是速度控制).
就要控制气体的流量,压力.
可以用伺服控制.
带反馈
就是费用高.

网友G:
楼上果然是有钱人``````

网友H:
程序很好做,气缸运动时间和速度可控有些难度,时间还好实现,速度只能是用调速阀来实现,可能有时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I:
有时间继电器这东西吗?就是要他动1秒后自动断电

网友J:
用3位5通带中封的电磁阀可以实现你的想法,电磁阀可以停在任意位置.

网友K:
不用程序都可以解决.

网友L:
找我吧,QQ168358754

网友M:
用两个两位三通的换向阀,一个常开一个常闭的就可以控制简单的汽缸速度.

网友M:
用两个两位三通的换向阀,一个常开一个常闭的就可以控制简单的汽缸速度.因为你的是双作用汽缸,但是气体压缩性问题,不知道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高,实在是高啊.

网友N(2006-08-05):
4v330c-10一个。汽缸专用感应开关2只。继电器可以。plc方便,

网友O:
怎么简单的也问啊!!!!先让我也得一分了!!!

网友P:
用plc太浪费了

网友Q:
用双时间继电器控制即可(几十元一个):
DH48S-S是用于延时时间1~99分的小体积双设定时间继电器。T1,T2的延时时间都可以设定为1~99秒或1~99分。可以循环工作也可以单次工作。
DHC9A是用于延时时间0。1秒~999小时的双设定时间继电器。可以循环工作也可以单次工作,并可级联实现更多段的延时。

网友R:
外设继电器试一下

网友S:
摇摆频率可调,就要控制气体的流量大小,需用比例调节,电路不难的,不需用PLC.

网友T(2008-02-25):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现在我正在设计一个气动压机,机械部分已经完成,就是10—14点的FX1S PLC怎样外设10-12个时间继电器,请大侠们帮帮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