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威索weishaupt燃烧器配件及运行参数

楼主(2006-04-08):
请问各位指教:威索weishaupt燃烧器BRENNING:RMS11所用的喷嘴型号是什么?重油温度及油压应该调节到多少为最佳?

网友A:
我们公司的威索weishaupt燃烧器重油温度80度油压表20左右。

楼主:
TO:动力勇
谢谢!我也差不多设定的这个值呀!但近段时间始终出现冒烟觉大,前段时间换个喷嘴,可能雾化较差.请问你们是什么型号的燃烧器?RMS11所用的喷嘴型号是什么?
我查过威索weishaupt燃烧器相关网站,也不是很了解.我给些网址互相探讨.
http://www.doctorboiler.com/detail_br_wh.asp?vkodbar=BRWHPJ0101&tipe=PJ&mode=&brand=WH&fuel=HO&capacity=&pressure= (燃烧器)
http://www.mcdonnellmiller.com/prod/150Slwco.pdf (水位控制器)

网友A:
出现冒烟觉大油压表设定大些到2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