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线路

楼主(2006-04-08):
PLC基本知识,自锁线路程序如下: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END

网友A:
太老套了吧
ld x0
set y0
ld x1
rst y0
end

网友B:
新套、老套 全部掌握有一套!

网友C:
两个程序实际运行是不一样的

网友A:
SZTODO:
  可以说一说吗?谢谢!

楼主:
这些都是基础.

网友D:
哈哈,再不看就快忘记仅有的那么一点PLC编程的知识了,好,第一种是继电器思路,第二种则比较专业点了。是吧?初手上路,不好意思。

网友D:
不对哦,第二种还是有点问题,虽然一样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一般最好把停止接在外部常闭点上,避免万一。呵呵,班门弄斧啊……

网友B:
回楼上:一样喔,好象第一种的停止按钮(X1)也是应该接在外部操作按钮的常开触点上。同样不能避免万一。呵呵 欢迎指教!

楼主:
大家的基本知识都蛮扎实的.

网友E:
偶觉得enzyh的程序应该把ld x1 rst y0放在上面好些

网友F:
这样一个小问题也有这么多学问,以后要再努力点了。请问RST Y0为什么放上面要好一点啊???

网友G:
enzyh  有点漏洞:如果x0满足,y0=1;x1=1,y0复位。y0执行n个机器周期。实际中看不出。

网友E:
牵涉到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A:
哦,明白
谢谢杂家
也谢谢SZTODO

网友H:
都是高手啊

网友H:
怎么解除?

网友I:
这里多来 好处还是很多的.

网友J:
在多举的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B:
看帖后都懂了,明白了。就是没有一个能清楚地说出上述二种控制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区别。

楼主:
PLC内部运行不一样.

网友K:
LD 0
LD 1
KEEP HR0
END
欢迎进入:www.gongkong.id666.com探讨技术问题

网友L:
XO启动 X1停止 Y0输出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

网友H:
不必在每个地方都留下脚印啊,感激在内心

网友M:
两者功能相同,只是第一段程序只要会搭硬件回路就能够看懂.第二段程序必须要了解编程指令的人才能看懂.

网友N:
直接置位、复位不是很可靠,我喜欢使用外部自锁,保险一些。比如,突然停电,PLC有UPS,过一会又来电,这就容易突然启动

网友B:
爱国者007 这段话说在点子上,不管方案一还是方案二都存在上述问题。只有采用外部自锁才能解决!

网友O:
to杂家:
PLC扫描周期是:输入输出→内部逻辑运算→输入输出→......
所以我觉得以上两种程序都是一个复位优先的RS触发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爱国者007所说的情况

网友P:
下面引用由人在浆糊在 2006-4-11 14:20:00 发表的内容:
牵涉到扫描周期的问题`
--------------------------------------------------------------------------------------------
我觉得都一样,不管语句表怎样写,梯形图都是一样的.个人认为

网友Q:
我个人认为如果在实际应用中写这样的程序,简直就是浪费了PLC的输入点数。

网友R:
汗。。。。
这种问题应该不太值得讨论吧!

网友S:
只用一个输入点来实现这一要求:
LD M8002
RST Y0
LD X1
ALTP Y0
END

网友T:
无论新套老套只要是能够实现就OK了

网友B:
哎哟,这个 M8002 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O:
这些个讨论好像都是在三菱的基础上的,抵制日货,改用AB,西门子,莫迪康来讨论吧!

网友R:
yusl:
看来你对AB的PLC挺熟悉咯!以后我还得多多向你请教!

网友S:
回复“ 凯祁”网友:
M8002是PLC运行最初一个周期中导通的“初始脉冲”。这个程序中用它是为保证每次上电之初“Y0”是关断的。其实也可以不用!因为“Y0”并不是保持型的“继电器”。

网友U:
第二个程序中X0和X1同时为1时会怎么样呢?

网友V:
在干什么??这是哪??

网友B:
谢谢 wanggq 指教! 您考虑的非常周详,怪不得我们常使用的只是以下几步。 LD  X1  ALTP Y0 END

网友W:
虽然有点老套,但对XXX还是有用的,对热爱PLC的好学生.或什么说声谢谢

网友R:
  太复杂,没必要,只需要根据应用来写就好,写复杂等于吃了饭没事做!!!

网友X:
谢谢?新套、老套 全部掌握有一套!

网友Y:
梯形图什么样

网友U:
请问enzyh网友:
第二个程序中X0和X1同时为1时会怎么样呢?
谢谢指点。

网友S:
   我可以代“enzyh”网友回答吗?

  在二楼的那个程序中,X0和X1同时为“1”时,其最后的结果是:“Y=0”

网友S:
   哦!我疏忽了。楼上最后一句应为:“其最后的结果是:‘Y0=0’”!

网友U:
谢谢wanggq网友的回答,我想知道如果LD X1 ,RST Y0 放前面的话,结果是不是就变了呢?

网友Z:
第一次来参加讨论,想看看

网友AA:
ALTP是什么指令呀?不懂

网友K:
我对PLC编程的意见是:在考虑安全可靠的前提下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需要的效果。不是说一定要用很复杂的指令(大量占用PLC的扫描周期,导致反应迟钝),各位高手,是么??

欢迎进入www.gongkongjhh.com或www.gongkong.id666.com探讨技术问题

网友S:
     回复“611”网友:

  程序是按顺序执行的。程序中如果对同一元件多次操作的结果是以第一个“END”命令之前的最后一次操作为“结果”的。

网友S:
回复“会的不多”网友:

    “ALT”是“交替”指令,该指令执行时,“目标位元件”改变一次状态:若原来为“0”则变为“1”; 若原来为“1”,则变为“0”。

  “ALTP”是“ALT”的“脉冲执行型”,执行条件从“0”到“1”变化时,指令只执行一次。

网友U:
真的很感谢Wanggq网友的回答,谢谢!

网友B:
上述情况下使用有的使用 “ALT”有的喜欢用“ALTP”那一个用的更合理呢?

网友O:
还是功能块简单吧!

网友S:
下面引用由凯祁在 2006-4-30 9:38:00 发表的内容:
  上述情况下使用有的使用“ALT”有的喜欢用“ALTP”…
--------------------------------------------------------------------------------------------
  回复凯祁网友:

  我们的目的是用一个按钮来控制对象的ON/OFF,摁一下按钮,被控制的对象就改变一次状态。如果你编写的程序如下述情况(X1为控制按钮,Y0为输出开关):

  LD  X1
  ALT  Y0
    END

  则,当你摁下按钮时,尽管你感觉摁下按钮的时间非常短暂,但X1的ON持续时间也可能是PLC程序扫描周期的若干倍!比如说“n倍”,“ALT”命令就执行了“n次”,实质的控制对象如果是机械的电磁继电器就跟不上这时Y0的振动频率,而且我们的目的也不是要它振动。如果“n”为奇数,那么,你操作的结果最终还是达到了你的目的状态,但如果偶数,那么,你操作的最终结果就与你的目的状态相反!实际上我们是无法凭感觉来控制按钮被摁下的时间正好是一个PLC扫描周期或者是扫描周期的奇数倍的!

  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用下述的程序来解决:

  LD    X1
    PLS   M0
    LD    M0
    ALT   Y0
    END

  但是,这个程序的步数多了一些,让程序的周期长了一点。所以把程序写成另一种形式:

  LD   X1
  ALTP  Y0
  END

网友B:
讲得好,浅显易懂,分析透彻。谢谢啊!

网友AB:
ALTP是什么指令?

网友AB:
各位,不好意思,没看完第二页。。 :(

  :)

网友AB:
ALTP指令,所有型号都支持吗?

网友U(2006-05-09):
顶一下!借这个平台可以讨论讨论别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嘛!

网友AC:
ld x0
ld x1
keep y0
end
行不行啊

网友S:
回复“云中跃”网友:

  我只用过三菱PLC中的FX系列,故只能在这一范围内回答你的问题。“ALTP”命令适用机型为:FX1s、FX1n、FX2n、FX2nc 。而FX0s机型只适用于“ALT”命令,所以要配合“PLS”命令或“PLF”命令来使用。

网友S:
    回复“9515136”网友:

  三菱FX系列的PLC没有“KEEP”(“保持”命令)。这一命令可在OMRON或其它PLC中使用。

  在FX系列的PLC中用“SET”和“RST”两条命令来实现你的那个功能。如下述程序例:

   LD  X0

   SET  Y0

   LD  X1

   RST  Y0

   END

网友U:
在三菱FX系列的编程教材中说到:将触点状态变化边沿检测指令用于辅助继电器时,M0-M2799和M2800-M3071两组电器动作有差异。但具体的规则又是什么呢?"wanggq"大哥能指点小弟一下吗?

网友S:
下面引用由611在 2006-5-10 8:34:00 发表的内容:
  在三菱FX系列的编程教材中说到:将触点状态变化边沿检测指令用于辅助继电器时,M0-M2799和M2800-M3071两组…
--------------------------------------------------------------------------------------------
    回复“611”网友:

  很抱歉!你说的编程教材我没看过。我想这一教材把辅助继电器分成两组可能是说分成“一般用继电器”和“保持用继电器”。但是,我查看了一些FX系列PLC的随硬件附带的《使用手册》关于辅助继电器的划分情况如下:
 一、FX2/FX2c
  一般用:M0~M499 共500点;
  保持用:M500~M1023 共524点(可通过设置改变为非保持区域);
  保持用:M1024~M1535 共512点(不可通过设置来改变区域);
  特殊用:M8000~M8255 共256点。
 二、FX1
  M0~M1023 共计1024点[有的资料中记载为(M0~M1024)。并且“保持”和“非保持”区域划分不详];
  特殊用:M8000~M8255
 三、FX0s
  一般用:M0~M495 共496点
    保持用:M496~M511 共16点
  特殊用:M8000~M8254 其中的57点
 四、FX1s
  一般用:M0~M383 共384点;
  保持用:M384~M511 共128点;
  特殊用:M8000~M8255 [《使用手册(Y992D87601A)》第13页标称是256点,但我统计只有其中104点才是定义了功能的]
 五、FX1n
    一般用:M0~M383 共384点;
  保持用:M384~M1535 共1152点;
  特殊用:M800~M8255 [《使用手册(Y992D89801A)》第22页标称共256点,但其中也有很多未定义的特殊继电器,这些未定义的继电器也是不能用的!]
 六、FX2n
  一般用:M0~M499 共500点;
  保持用:M500~M1023   524点(可设置变更为非保持区域);
  保持用:M1024~M3071  2048点(不可设置变更为非保持区域);
    特殊用:M8000~M8255   其中156点[摘自《使用手册(Y992D69401)》第16页]

   可见,上述划分与你提供的划分(M0-M2799和M2800-M3071两组)有很大区别!且FX系列中的分系列有各自的划分区域范围。

  辅助继电器用于“PLS”和“PLF”两条命令时,一般适用于“非保持型”的“一般用继电器”。如果使用“保持继电器”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可能会发生错误。

网友AD:
想请问一下:FX1N中的SFTR指令在编程时如何设置其参数?上楼的大侠!

网友U:
谢谢你的回答,关于你说的这种分类,我也知道的。其实我想说的是M对于边沿触发指令的反应,像下面这个程序:
0 LDP M2900
2 SET M20
3 LDP M2900
5 SET M21
6 LD X010
7 OR M2900
9 ANI X011
10 OUT M2900
12 LDP M2900
14 SET M22
15 LDP M2900
17 SET M23
18 LDF M2900
20 SET M24
21 LDP M2900
23 SET M25
24 LDF M2900
26 SET M27
27 LD M2900
29 OUT M7
30 END
它所执行的结果就是当X10为ON时,第0、12、27步的M2900动作,断开X11时,18、27的M2900动作。可另一本教材上说应该只有线圈后面的一个边沿指令动作(我测试发现第0步的上升沿确实动作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哥,这具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

网友AE:
谢谢,看了这文章,学会了一个指令ALT,值得

网友S:
   回复“611”网友:

   M2900处在停电保持区域,它与非保持区域的继电器在PLC正常运行时的功能是没有区别的!只有在PLC从“RUN”到“STOP”(或停电)再到“RUN”时才表现出它们的区别来。

网友S:
回复“古代人”网友:

  我看过你关于使用“SFTR”命令的一段程序。现在我把它复制到这里,并对此做一个点评。你的程序如下:

   LDI: M4
   LD:  SFTR   MO   M15   K4   K4
      LD:   M0
      OUT:  Y0
      LD:   M1
      OUT:  Y1
       -
       -
      LD:   M3
      OUT:  Y3

   点评:

    1、你这个程序的第二行不应当用“LD”语句,这是因为“SFTR”命令是一个“执行命令”(或称“右手命令”),而“LD”以及“AND”、“OR”等命令只是用于“执行条件”的一类命令,它们不能用于“执行命令”。

  你可以把原第二行的“LD”语句删除,使程序成下述样子:

    LD   M4
    SFTR  M0  M15  K4  K4

  2、“SFTR”叫“位右移”命令,它有四个“操作数”依次叫做:①“源”、②“目标”、③“常数1”(可称为n1)、④“常数2”(可称为n2 )。

  “源”和“目标”都是“变量”,而第③个和第④个操作数都是“常量”所以称之为“常数”。

  第③个操作数定义“移位寄存器”的“长度”(即“位数”);第④个操作数定义“SFTR”命令每被执行一次时产生“移位”的“位数”。

  在“SFTR”命令被执行时,第①个操作数“源”的内容被复制到第②个操作数“目标”中最左的n2 个“位”中去,而“目标”中原有的内容以n2个“位”划分为“节”依次向右移动,最右的一个“节”原有的内容则被相邻左边的一个“节”原有的内容给挤出而“丢失”(或称之为“溢出”)。

  3、“SFTR”命令的参数要求:“源”和“目标”都只能用“位元件”,而不能使用“字元件”。

  上工的时间到了,我有空再来接着和你谈!

网友U:
我的意思是说,M2800以前的在其从OFF变为ON时,它所有的上升沿都会动作,而M2800-M3071则是部分上升沿动作的。你若通过上个程序的测试也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U:
 wanggq大哥对于我们这些小弟们的问题不管简单与否都耐心解答,真是很感激!

网友S:
   回复“611”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了。我抽空在FX2n上实践一下再给你答复。

网友S:
   回复“611”网友的问题:

  用于“微分条件命令”中作操作数时,M0~M2799与M2800~M3071这两组继电器之间的区别是:

  对于“用‘后一组继电器’作操作数的‘同一个微分条件命令’”,PLC程序不但只对其执行一个周期,并且在一个周期里只执行扫描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微分命令”。

  例如你所给的那个程序:

  当你按动“X10”使“M2900”得电并保持,程序扫描至第12步时,“LDP M2900”有效,“M22”被“置位”。之后的第15步无效,“M23”不能被“置位”。同理,第21步也无效“M25”也不能被“置位”。

  但是,第0步却能有效,使“M20”也被“置位”!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M2900”得电的那一个周期里,程序扫描第0步时,处在第0步的“M2900触点”还不是“1”,到次一个周期扫描至第0步时,处在第0步的“M2900触点”已由“0”变化成“1”因此符合“前微分”的定义并且它又是这一周期程序扫描遇到的第一个“用‘M2800~M3071中的继电器’作操作数的‘同一个微分条件命令’”,故这一步的“微分命令”在这一周期有效,“M20”也被“置位”。而随后的第3步,因这一周期程序已执行了一次“用‘M2800~M3071中的继电器’作操作数的‘同一个微分条件命令’”所以无效!

  我们凭感觉来看,当一按动“X10”时,我们就看到“M20”和“M22”同时被“置位”,这是因为我们的视觉反应不够快的缘故,我们只要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就可以知道“M22”在前一周期被“置位”,而“M20”则要在次一个周期才能被“置位”。

网友S:
感谢“611”网友提出了以前被我疏忽了的问题!

  帮助别人的过程同时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

网友U: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wanggq大哥的耐心解答!

网友S:
回复“古代人”网友:

  接着上回的再谈:

  4,在一般情况下,“SFTR”命令的参数要求常数n1应当大于常数n2这样才使得“移位寄存器”有意义。如果象你那样n1=K4,n2=K4,那么,这个“移位寄存器”就体现不出“移位”的效果。
     如果仅把你那个程序的原第二行中的“LD”语句删除,得到:

  LD   M4
  SFTR  M0  M15  K4  K4
  END

  那么,虽然这样的程序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就和用“MOV”指令来“刷新M15至M18中的内容”这一结果是相同的。而看不出“移位”的效果。

  比如:

  LD  M4
  MOV K1M0 K1M15
  END

  象这样与其用“SFTR”命令,还不如用“MOV”命令!
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16位的“SFTR”命令占程序的9步,而用16位的“MOV”命令则只占5步!从而可使程序的周期更短!

  5、我们通常都是用脉冲来使“移位寄存器” 实现“移位”功能的。这样才能让我们感觉“移位”在一步一步地进行。

  比如:
  LD     M4
  PLS   M100
  LD    M100
  SFTR   M0  M15  K16  K4
  END

  或:
  LDP  M4
  SFTR   M0  M15  K16  K4
  END

  不过,这两种方法占的步数都较多。所以建议你用下述的程序:

  LD  M4
  SFTRP   M0  M15  K16  K4
  END

  以上3个程序中的“移位寄存器”命令中的常数n1都等于“K16”,常数n2都等于“K4”。这样,这个“移位寄存器”就可划分为四个“节”。当“执行条件”的逻辑值从“0”跃迁为“1”时,“位右移:‘SFTR’命令”被执行:“M0至M3”中的内容就被复制到“M27至M30”(第1节)中去,而“M27至M30”中的原有内容向右移入“M23至M26”(第2节),而“M23至M26”中的原有内容向右移入“M19至M22”(第3节),而“M19至M22” 中的原有内容向右移入“M15至M18”(第4节),而“M15至M18” 中的原有内容则被“挤出”(或称为“溢出”)。

网友AF:
如果用SET和RST指令注意扫描周期哦,Y0=0优先的话,RST在下面,Y0=1优先的话,SET在下面,这样X0和X1同时输入(误操作)才不会有问题

网友U:
请问wanggq大哥:
上位机可不可以给它装上编程软件,同时做PLC运行监控用呢?

网友S:
很抱歉!我没用过上位机来和PLC通讯。没有实践过的东西我不敢乱说!

网友AG:
下面引用由凯祁在 2006-4-28 17:49: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 wanggq 指教!
       您考虑的非常周详,怪不得我们常使用的只是以下几步。

  LD  X1
  ALTP Y0
  E…
--------------------------------------------------------------------------------------------
支持!!!

网友AH:
来到这个地方真觉得很高兴,大家为了一个问题可以有这么多种解释,这对于我们大家都说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大家要继续发扬哦,在这里我说一句:跟你们在一起我觉得很快乐!多谢大家了!

网友U:
请问:
和上位机进行通讯时,通讯的程序应该是在上位机的程序里面写,那里面分配的数据存储区在PLC中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了吧?不用在PLC中再进行编程了吧?

网友U:
wanggq大哥最近很忙呀?
呵呵

网友S(2006-06-11):
这个主题与另一主题《一个按钮两种功能》有点相似,建议网友们把它们合并在一起相互参考。

楼主:
一个简单的问题能引起大家这么多的思考,快哉!快哉!

网友AI(2006-08-05):
ld x0
mov h1 k2y000
ld x1
mov h0 k2y00
这可以吗

网友AJ(2006-09-23):
第二种 好象是掉电保持的 第一种不是
在有些设备中要求不同 所以编写方法不同

网友AI:
ld x0
pls m0
ld m0
ani m1
ldi m0
and m1
orb
out m1
ld m1
out y0

网友AK:
基本技能,无须摆谱!

楼主(2006-11-13):
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啊!

网友AL:
小问题,大学问!

网友H:
也许很多人都明白,但肯定还有人不会,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网友:
[b]PLC协会联盟
群号:23688122
一起交流,软件资料.三菱,台达,西门子,施耐德...[/b][/i]

楼主(2007-01-29):
大家积极交流很好啊!

楼主:
大家多交流!

楼主(2007-07-04):
骗子,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