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TEP V5.3安装问题

楼主(2006-04-08):
现有STEP V5.3的试用光盘,无授权,使用的操作系统是Win2000 sp4版,在安装时出现什么1234错误?提示无法安装,为什么????安装V5.2可以。
还要问一句,在光盘里,有一个STEP的文件夹,里面也有安装程序,到底那个才是安装程序?
安装光盘根目录下的step程序,出现查找SSF file ,找不到,自动退出。
安装光盘根目录下STEP文件夹下的step程序,出现error 1234,自动退出。
STEP V5.2无授权,可以安装吗?安装上可以使用吗?听说不光要授权,还要有一张软盘,是这样吗?
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朋友,应该是1324错误,通过修改区域中的区域语言和默认语言为英语后,再安装就可以解决。
出现SSF错误,你可以通过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找到SSF文件并复制,刻录成光盘后安装等方法解决。
朋友,西门子授权本来就是一张软盘中装载的。

网友B:
楼上朋友说的完全正确,设置完后重新启动,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