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xroth驱动器放炮

楼主(2006-04-08):
一驱动器在电柜内无缘无故放炮,由于还没出保修期拿回厂家修理,试车成功,拿回接线后又放炮,有几种原因啊?求助各位!

网友A:
最好先看看负载有没有问题

楼主:
负载没问题,因为在这之前,为了不耽误生产,先从别的地方换了一个同一种型号的驱动器,并且都很正常,我怀疑是不是没修好啊,但这种可能性很小

楼主:
不好意思啊 ,改名了现在是小户

网友B(2006-05-12):
找王长江!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