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A200

楼主(2006-04-08):
我有一台三菱A200   11KW ,以前带1000W电机8个,最近带8个电机有时会跳过流,经查负载没有变化,且是变频的问题,参数也没有调过和以前一样。就是带负载能力变差。请教大侠这个变频什么地方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更换驱动及开关电源电解电容

网友B:
重点查一下电流检测的运放及周边电路,相信你是会有收获的

网友C:
电流正常则是主板问题,参数初始化一次试。

网友D:
按照春发老师的办法试试,如果不行可以更换一下控制板上的驱动和电容再看看

楼主(2006-05-19):
谢谢你们,变频已好了,换个开关电源电解电容。感谢阿建,李老师紫枫,谢谢

网友E(2011-03-17):
各位好,小弟想问下A200 37kw的机子开机就报减速过压(E.ov3),

单独给控制板和主板通电也是报这个故障,有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