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并网装置选型

楼主(2006-04-08):
请问各位工控高手:请求提供最佳的发电机并网自动准同期装置品牌及相关参数.

网友A(2006-05-15):
      美国进口的GAC 6714 ,负载分配也用GAC200系列的,我们公司就用这种。很不错!

网友B(2006-06-21):
大量提供GAC 6714 。GAC672

网友C:
有电子版的说明么可以给我看看.

网友D:
这个产品现在国产的都很多,而且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比如南自的产品,或者南瑞的,最好用国产的设备,毕竟好维护,现在国内这个设备技术非常成熟。

网友C:
可以提供些资料么.我只知道有赛科的T4500什么的.

网友E:
我有资料

网友D:
 SDQ200F同期切换装置
 SDQ200F同期切换装置
产品概述
SDQ200自动准同期装置使用于各种类型的水电站、火电站、变电站断路器的同期合闸操作,可充分满足电厂、变电站实现并网自动化的要求,是与综合自动化配套的理想产品。SDQ200自动准同期装置可以完成单个断路器和多达16个断路器的同期并网操作。当多个同期点使用同一套同期系统时,必须进行同期回路的切换,而且必须考虑各个同期点之间的操作闭锁,因此外围回路的设计较为复杂,急需一个简单、可靠的解决方法。
SDQ200F同期切换装置专为多对象同期系统的切换而设计,它能有效简化现场二次回路的设计接线,同时又大大提高同期系统的可靠性。但它一般不会单独使用,总是与某种同期装置配合完成同期切换与并网过程。
SDQ200F同期切换装置根据同期系统的要求和SQD200自动准同期装置的性能而设计的,以SDQ200自动准同期装置为主体,实现了断路器的现地手动同期、现地自动同期、现地手动无压合闸、现地自动无压合闸、远方自动同期、远方无压合闸六种方式的操作。使用该装置时,用户只需将待并断路器两端的PT信号、远方请求信号、断路器返回信号接入,并将合闸出口、调节出口输出到断路器的操作箱及调节操作箱,即可在装置上操作实现断路器的同期合闸。
SDQ200F同期切换装置同样适用于其它同期装置组建的多对象同期系统。

主要特点
★ 适用于发电厂、变电站等任何多对象同期的场合
★ 方便的与监控系统配合,接口简单
★ 装置可以实现最大16路的同期线路切换,增减随意
★ 各线路可根据同期方式选择调节板或捕捉板,也可以将调节板通过跳线改成捕捉板
★ 装置根据所插电路板自动识别捕捉、调节方式,
★ 调节板与捕捉板可以以任意顺序插在在I/O区内
★ 装置可以实现现地手动同期、现地自动同期、现地手动无压合闸、现地自动无压合闸、远方自动同期、远方无压合闸六种方式的操作
★ 装置可以实现合闸成功、同期故障后自动切除线路
★ 完善的对象重选闭锁措施
★ 实现远方自动方式时同期装置的自动上电及远方合闸成功、同期故障后的一段时间后自动断电
★ 远方紧急终止功能
★ 适用多种同期控制器,可与手动同期设备配合使用,指示明确,操作简易

装置配置
装置主要配备如下
★ 前面板一块:控制核心部分,包括选线按钮、方式选择开关及状态指示灯;
★ 总线背板一块:各模块连接通道;
★ 转接板一块:提供与同期装置,电压母线,手动合闸钮,调节开关等的接口;
★ 捕捉板、调节板(由实际需求定):提供各通道的接口,包括合闸输出、位置返回、PT信号、调节出口、远方请求信号,每块板子可提供两个通道的接口;
★ 电源板一块:提供装置电源,自适应交直流220V。

主要技术指标
★ 可支持多达16个同期对象,每个对象的2个PT信号可以独立输入;
★ 工作电源:AC220V/50Hz或DC180V~250V, 功耗:≤40W;
★ 遥控输入:要求无源空接点,SDQ200F内部信号电平为DC24V;
★ 输出为无源空接点,接点容量为DC220V/3A);
★ 对象选中输出:无源空接点;
★ 环境要求及安全标准
n 环境温度:-10℃~40℃
n 介电强度:1KV(弱电),5KV(强电)
n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2KV
n 静电放电抗扰度:8KV(空气)/6KV(接触)

订货要求
★ 产品型号、名称、订货数量;
★ 每台装置所需所需切换路数,及几路调节,几路捕捉;
★ 收货地址及时间

网友C:
有电子版的资料么.我从事的是船舶发电机组.对其它的控制器很陌生啊.

网友D:
留个地址吧,EMAIL?

网友C:
谢谢,我的Email:friendly_yu@163.com

网友C(2006-08-23):
怎么到现在也没有收到啊

网友D:
忘了发,今天发给你

网友D:
还没有收到吗?

网友C:
谢谢,我刚收到.有些跟船舶的地方不一样啊.SDQ200F同期切换装置功能强大的多.

网友D:
这个是电力系统上用的设备,因为电力系统的电压都比较高,所以精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这个设备可以满足16点的同期设备,一般情况下一个电厂要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F(2006-10-17):
xiao菜,我用,请发给我一份.

网友D:
把信箱留下

网友G(2008-01-01):
xiao菜:你好!请给我发一份,我公司正在筹建电厂.谢谢!

网友:
我的地址:chen1397205246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