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PLC程序停止运行原因?

楼主(2006-04-08):
我在S7-300上编的程序运行一会就自动停机,WINCC中有的数据还显示为星号,是什么原因?
请指教!     另外,有一段间接寻址程序,为何取不出数来?
            1\ L   MW74
             T   MD76
             NOP 0
              2:
             OPN  DB8
             L DBD[MD76]
             T   MD80
             NOP  0

网友A:
有可能数据益出的错误

网友B:
对间接寻址理解的不够,
仔细查查手册吧.多看,多做; MW74的值 你如果输入的是整型值 肯定是大错特错,

楼主:
小楼,能仔细说下该怎么改吗?多谢!!!
我上午试验了程序,就是这里出错的,只要打开这段就停机.
MW74中的值是个4的整数倍,但是已经把它转为MD了啊?
下载了间接寻址,但是没看明白.
请问怎么改? 谢了

网友C:
当T MD76 后虽然整数变成了32位的,但是数据格式并不是byte.bit格式的,不是这个格式的数据是不能作为间接寻址的
你必须这样改
将MD76的数据左移3位后成为byte.bit格式后在进行寻址
假设  MW74的数据为6  送到MD76只是长整形的6,通过对长整形的6作左移3位处理,就成了48,48也就是地址6.0,符合byte.bit格式,可以参加间接寻址,如果你要寻址到5.5,那么这个数就是5*8+5=45

网友C:
你应该改为1\ L   MW74  //读入16位INT值
             T   MD76   //变为32位DINT值
             L MD76   //读入32位DINT值
             SLD 3    //左移3位,使其符合byte.bit格式
             T MD76   //送回,此时MD76的值为byte.bit格式,假设你MW74值为64,现在MD76中的值为8.0
             NOP 0
              2:
             OPN  DB8
             L DBD[MD76]
             T   MD80
             NOP  0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去修改程序。

楼主:
上面所说的是要做一个查询表程序,得到一个整数值n(0,48),放在MW72中.
现在需要把对应着DB8中的第n个存储量(实数型)取出,(共48个,
DBD0-DBD192),如果按照左移三位再返回的话,还要不要把n(0,48)乘以4变为相应的字节数(0,192)呢?

网友C:
由于REAL为4个字节的,所以当要去第48个数值时,实际要取的地址就是数据块中第192地址,而4正好就是左移2次,所以可以总共左移5次就可以了。
L MW74   //48
T MD76
L MD76
SLD 5
T MD76

楼主:
感谢!
下午已经修改运行成功,可以完成查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