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电热管功率

楼主(2006-04-08):
三相电,电流是40A,每小时耗电多少度

网友A:
22KW,P=√3×U×I

网友B:
1.73x380x40=27千瓦

网友B:
1.73x380x40=27千瓦这是电热三角形

楼主:
是不是每小时耗电27度

网友C:
应该是26.4KW,算法如曹大平

网友D:
P=√3×U×Icos$

网友E:
 曹工:不知道纯电阻负载的计算是否要加功率因素呢?

网友A:
纯电阻功率因数cosΦ=1!公式应该是上面DCSTT说的P=√3×U×Icos$,但cosΦ=1,我就把它省略了!

网友A:
陈小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8 21:41:00
    应该是26.4KW,算法如曹大平

---------------------------------------------------
对的,应该是26.4KW,没有用计算器,算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F:
应该是26.4KW

网友B:
我使用的3条9kw的发热器。电流才39A。不到40安

楼主:
 TO;梁国生,你好,我用的9条3KW的发热管,电流是40A 42A,

网友G:
电流跟加在发热管上的电压有关,电压高了电流就会少,反之则大些.
39A的电压是399.7V;40A的389.7V.由于每条线电压不一样,三相电流又不一样.
若三相都是40A,则P=1.732*389.7*40=27KW=3*9
电度=KWH=27KW*1H=27度

网友H:
26.4KW

网友I:
to 郑林
   三相电,是三相380V还是三相220V?
  P=1.732UI

楼主:
吉他手;是三相380V,是Y形接法,

网友J:
三相380V,是Y形接法,是27KW

网友K:
用电流40A除以1.5就是功率,出自经验口诀。

网友L:
我算出来的怎么是26,33KW。

网友M:
应当是26.33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