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油田抽油机变频节能改造方案

楼主(2006-04-08):
(无正文)

网友A(2007-04-22):
抽油机的运行技术和管理要点
1、油田抽油机又叫磕头机,就像小孩玩的翘翘板,两个小孩坐两头,一上一下,绕中间支点转轴往复旋转。
2、如果翘翘板一头坐着200公斤的大胖子,一头坐着10公斤的小孩,只有体重大于190公斤的大汉才有可能使这个翘翘板绕中间支点转轴往复旋转起来!
3、如果翘翘板一头坐着200公斤的大胖子,另一头也坐着一个200公斤的大胖子,那么体重10公斤的小孩就可将这个翘翘板绕中间支点转轴往复旋转起来!
4、在上例中,小孩只要克服轴处的摩擦力做功,而两个大胖子对转轴是平衡的,小孩并不需要给它们做功。
5、油田上的磕头机,一头是连接提油活塞的几十米几百米的油干,另一头是平衡其重量的平衡快,然后用一台电机做功使磕头机绕轴往复旋转起来。
6、电机就像小孩那样,只对提油活塞做功,而不需要对几吨中的油干做功,条件是磕头机配平衡要好。
7、所以抽油磕头机的节能关键是“配平衡”问题!!!
8、变频器在这里无用武之地,所谓的一半重载一半发电完全是没有配平衡的问题,是懂的人欺骗不懂的人,是忽悠卖拐之词!!!
9、我用翘翘板说明抽油机只要配平,电动机不用给几百、几千米的泵塞油杆做功;电动机只需要给泵塞提油做功;
10、电动机带动泵塞上行提油时做功多、出力大,电动机带动泵塞下行提油时做功少、出力小(由于配重平衡不会进入发电运行状态);电动机处于负载间歇性轻、重周期性变化运行状态,电动机有轻载损耗大的问题;
11、如果采用所谓“借力打力”,即“加重配平块”,使电动机在带动泵塞下行提油做功少、出力小时,对“加重配平块”做功,变做功少、出力小为做功相等、出力相等,而系统积累势能;
12、使电动机带动泵塞上行提油做功多、出力大时,“加重配平块”和电动机共同带动泵塞上行提油做功,电动机由做功多、出力大变为做功相等、出力相等,而系统释放势能;
13、这样电动机的选用功率下降了,负载由间歇性轻、重周期性变化状态改变为均匀恒负载状态,克服了电动机轻载损耗大的问题;
14、实际上可根据电动机带动泵塞上行、下行电流大、小是否相等,很容易实现“加重配平”;
15、很明显,并不需要变频器,更不需要软启动,系统就可进入节能运行状态;
1、如果把电动机带动抽油机的运动,比作一辆载重汽车在路上跑;
2、如果抽油机没有配平,电动机上冲程重下冲程轻,就相当于路面是一上一下的,载重汽车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
3、如果抽油机配平,电动机上冲程、下冲程出力一样,就相当于把路面修水平,汽车不上坡也不下坡,在一条水平路面上跑,非常省汽油;
5、所谓发电回馈,就相当于汽车在坡底关掉油门用它高速运动的动能向坡上冲一段路,这就是发电省得那一部分油;
6、真正节能运行,还是配平,也就是把路修平,不上坡也不下坡,才省汽油!
如何理解配平的作用:
1、也就是说,你把路修水平,没坡了,不下坡了!
2、也就是说,你把路修水平,没坡了,不下坡了!也不上坡了!
3、没配平时,就好像有上坡,有下坡,上坡累,下坡轻松但浪费了重力势能!
1、在“油田抽油机又叫磕头机的节能技术”里,我讨论了系统电机的最佳节能运行状态,那就是配平,方法是看着电流表,调节配平块,使上、下冲程电流相等,电机功率KW数等于电流数的1/2;
2、在这个命题里我将讨论油田抽油机即磕头机的最佳运行工艺,以及获得最佳运行工艺的简单易行的操作方法;
3、对一个选定的油井磕头机的最佳运行工艺是:
磕头机的最大日产油量(体积的数)= 提油泵容(活塞截面×冲程)× 磕头机日冲程总次数;
4、如果:
磕头机的最大日产油量(体积的数)< 提油泵容(活塞截面×冲程)× 磕头机日冲程总次数,
则说明冲程次数过频,应减少磕头机日冲程总次数,直到相等;
5、如果:
磕头机的日产油量(体积的数)= 提油泵容(活塞截面×冲程)× 磕头机日冲程总次数,
则说明冲程次数过低,提高磕头机日冲程总次数,使磕头机的日产油量达到最大;
6、4、5两步反复调试,可求得选定油井磕头机的最佳运行日冲程总次数;
7、然后根据最佳运行日冲程总次数,确定系统传动比,再根据配平电流数决定电动机的功率;
8、如果油井的日产量很低,可采用“间抽”得方式。
如果检测N个冲次的出油量:
1、磕头机N个冲次的出油量(体积的数)< 提油泵容(活塞截面×冲程)× 磕头机N冲程总次数:
则说明冲程次数过频,应减少磕头机冲程次数/分钟,直到相等;
2、磕头机N个冲次的出油量(体积的数)= 提油泵容(活塞截面×冲程)× 磕头机N冲程总次数:
则说明冲程次数频率低,提高磕头机冲程次数/分钟,使磕头机的产油量达到最大;
3、1、2两步反复调试,可求得选定油井磕头机的最佳运行冲程次数/分钟;
1、磕头机N个冲次的出油量(体积的数)= 提油泵容(活塞截面×冲程)× 磕头机N冲程总次数:
2、则说明冲程次数频率低,提高磕头机冲程次数/分钟,使磕头机的产油量达到最大;
3、2的前提是保持N个冲次的出油量(体积的数)= 提油泵容(活塞截面×冲程)× 磕头机N冲程总次数,当N个冲次的出油量(体积的数)<提油泵容(活塞截面×冲程)× 磕头机N冲程总次数,说明过频了;
为获得最佳运行工艺,我们可以将油井按产量分为三类,稳产井、低产井、衰竭井;
1、稳产井,即抽油机可以以较高的冲次连续运行的产量稳定的油井;
2、低产井,即抽油机可以以较低的冲次连续运行的产量稳定的油井;
3、衰竭井;即抽油机可以以较低的冲次连续运行一段时间停机,间隔一定时间后重新启动,其产量不断下降的油井;
调节冲次有两种方法:
1、一种是常用的机械调速法;
2、另一种就是变频器调速;
3、我认为油井的产量相对稳定,调速不需要天天时时调,一次调好,可运行一段时间,等油井产量发生变化时再重新调整,所以用变频调速是一种浪费!

网友A:
下面的计算方法错在什么地方???
对于新疆吐鲁番采油厂,神泉采油区主要是采用660V电压制式,经现场对抽油机进行测试:
1.工频状态:
其中一台22KW,660V的电流在下冲程时为第一阶段电流为15A(发电状态),下冲程时第二阶段为28A(电动状态);上冲程第一阶段(发电状态)16A,上冲程第二阶段20A(电动状态)。一分钟4次一个上下冲程算。考虑到过渡电流是变化的。如一个冲程中有四个状态。电流最小状态,抽油状态(电流增加),电流最大状态,回馈状态(电流减小),
电流平均值:(15+28+16+20)/4=19A
平均有功功率估算(功率因素为0.6):1.732*690*19A*0.6 =13.623千瓦.
按每天24个小时算:13.623*24=326.925千瓦时/天
按每年运行三百天算:326.925*300=98085千瓦时/年
按每度电0.9元算:该机组每年的电费约为=98085*0.9=88277元
2.变频运行状态:
实际采用变频器实测第一阶段电流为3A(回馈发电状态),下冲程时第二阶段为6A(电动状态);上冲程第一阶段(发电状态)6A,上冲程第二阶段16A(电动状态)。一分钟4次一个上下冲程算。考虑到过渡电流是变化的。
电流平均值: (3+6+6+16)/4=7A
平均有功功率估算,(功率因素为0.95):
1.732*690*7*0.95 =7.95千瓦.
按每天24个小时算: 7.95*24=191千瓦时/天.
按每年运行三百天算:191*300=57220千瓦时/年
按每度电0.9元算,该机组每年的电费约为:
57220*0.9=51498元

网友A:
“电流平均值:(15+28+16+20)/4=19A
电流平均值:(3+6+6+16)/4=7A ”
1、15A(发电状态),28A(电动状态);(发电状态)16A;20A(电动状态);
2、发电状态时,电度表是反转的;
4、电动状态时,电度表是正转的;
5、计算平均电流时,发电状态时的电流与电动状态时的电流符号相反,不能都取正号;

网友A:
“电流平均值:(15+28+16+20)/4=19A
电流平均值:(3+6+6+16)/4=7A ”
1、15A(发电状态),28A(电动状态);(发电状态)16A;20A(电动状态);
2、那么发电状态、电动状态的4个运行时间不相等,应采用加权平均值;
3、不能用简单的用4去除!

网友A:
“平均有功功率估算(功率因素为0.6):
1.732*690*19A*0.6 =13.623千瓦.
平均有功功率估算,(功率因素为0.95):
1.732*690*7*0.95 =7.95千瓦.”
1、由于把发电状态的电流取正号,所以这个平均功率里,把发电回馈电网的电能算成用电电能;
2、平均功率错了,结果当然是错的:节能
88277元 - 51498元 = 36779元
3、自己是傻子,总想骗别人,zhengzheng掩耳岂能盗铃!

网友A:
“工频状态:
其中一台22KW,660V的电流在下冲程时为第一阶段电流为15A(发电状态),下冲程时第二阶段为28A(电动状态);上冲程第一阶段(发电状态)16A,上冲程第二阶段20A(电动状态)。”
1、15A(发电状态),28A(电动状态);(发电状态)16A;20A(电动状态);
2、上述电流数告诉我们,抽油机就没有配平,处于高耗能运行状态!
3、是zhengzheng不懂配平的道理吗?肯定不是,他比谁都明白配平系统电流就马上降下来;
4、因为要“节能”,所以不配平,不配平耗电的基数就大!
5、安装变频器时,系统配平,电流数降下来,给人以变频节能的概念!
6、这叫偷梁换柱!

网友A:
“变频运行状态:
实际采用变频器实测第一阶段电流为3A(回馈发电状态),下冲程时第二阶段为6A(电动状态);上冲程第一阶段(发电状态)6A,上冲程第二阶段16A(电动状态)”
1、这个系统还可以节能改造!
2、我把变频器去掉,发电运行的“3A(回馈发电状态),(发电状态)6A”电能就可返回电网,你可看到电度表反转!
3、他用不带回馈的变频器,这些电能就白耗掉了!
4、把变频器去掉,这个系统可节能:(3+6)/(6+16)= 39% ;
5、你觉得不可笑吗?

网友A:
1.工频状态:
其中一台22KW,660V的电流在下冲程时为第一阶段电流为15A(发电状态),下冲程时第二阶段为28A(电动状态);上冲程第一阶段(发电状态)16A,上冲程第二阶段20A(电动状态)
1、电流的平均值::(-15+28-16+20)/4=4.2A
平均有功功率估算(功率因素为0.6):
1.732*690*4.2A*0.6 =2996.76千瓦.
按每天24个小时算:
2996.76*24=71.923千瓦时/天
按每年运行三百天算:
71.923*300=21300千瓦时/年
按每度电0.9元算:该机组每年的电费约为:
21300*0.9=19421元

网友A:
2.变频运行状态:
实际采用变频器实测第一阶段电流为3A(回馈发电状态),下冲程时第二阶段为6A(电动状态);上冲程第一阶段(发电状态)6A,上冲程第二阶段16A(电动状态)。一分钟4次一个上下冲程算。考虑到过渡电流是变化的。
电流平均值: (-3+6-6+16)/4=3.25A
平均有功功率估算,(功率因素为0.95):
1.732*690*3.25*0.95 =3.42千瓦.
按每天24个小时算: 3.42*24=80千瓦时/天.
按每年运行三百天算:80*300=24042千瓦时/年
按每度电0.9元算,该机组每年的电费约为:
24032*0.9=21629元

网友A:
1、实际节电为负的:19421元 - 21629元 = - 2208元 ;
2、如果变频时无回馈,电流按正的算,则变频时每年的电费约为51498元,实际节电为负的:
19421元 - 51498元 = -32077元 ;
3、你觉得这个结果可笑吗!!!

网友A:
15A(发电状态),28A(电动状态);(发电状态)16A;20A(电动状态);
电流平均值:(15+28+16+20)/4=19A
平均有功功率估算(功率因素为0.6):1.732*690*19A*0.6 =13.623千瓦.
1、15A(发电状态);(发电状态)16A;这时电度表是反转的,
2、电度表反转说明电机没用电,而是发电,是供电向用户付钱;
3、28A(电动状态);20A(电动状态);这时电度表是正转的;
4、电度表正转说明电机用电,用电度数是用户向供电付钱的;
5、电流平均值:(15+28+16+20)/4=19A,1.732*690*19A*0.6 =13.623千瓦的功率中,把电度表反转的电能算成正转的电能;
6、zhengzheng你如此骗人,到处骂人,……

网友B(2009-02-17):
对:刘志斌 关于
2.变频运行状态:
实际采用变频器实测第一阶段电流为3A(回馈发电状态),下冲程时第二阶段为6A(电动状态);上冲程第一阶段(发电状态)6A,上冲程第二阶段16A(电动状态)。一分钟4次一个上下冲程算。考虑到过渡电流是变化的。
电流平均值: (-3+6-6+16)/4=3.25A
平均有功功率估算,(功率因素为0.95):
1.732*690*3.25*0.95 =3.42千瓦.
按每天24个小时算: 3.42*24=80千瓦时/天.
按每年运行三百天算:80*300=24042千瓦时/年
按每度电0.9元算,该机组每年的电费约为:
24032*0.9=21629元
内容的回复:
我的天啊!你懂电吗?懂电动机吗?我简直无语了,不懂还理直气壮,我服你了!你这样计算更可笑,没事看看电方面的书再出来白活。。。。。。

网友B:
对:刘志斌 关于
“电流平均值:(15+28+16+20)/4=19A
电流平均值:(3+6+6+16)/4=7A ”
1、15A(发电状态),28A(电动状态);(发电状态)16A;20A(电动状态);
2、发电状态时,电度表是反转的;
4、电动状态时,电度表是正转的;
5、计算平均电流时,发电状态时的电流与电动状态时的电流符号相反,不能都取正号;
内容的回复:
我的天啊!你懂电吗?懂电动机吗?我简直无语了,不懂还理直气壮,我服你了!你这样计算更可笑,没事看看电方面的书再出来白活。。。。。。

网友B:
对:刘志斌 关于
1.工频状态:
其中一台22KW,660V的电流在下冲程时为第一阶段电流为15A(发电状态),下冲程时第二阶段为28A(电动状态);上冲程第一阶段(发电状态)16A,上冲程第二阶段20A(电动状态)
1、电流的平均值::(-15+28-16+20)/4=4.2A
平均有功功率估算(功率因素为0.6):
1.732*690*4.2A*0.6 =2996.76千瓦.
按每天24个小时算:
2996.76*24=71.923千瓦时/天
按每年运行三百天算:
71.923*300=21300千瓦时/年
按每度电0.9元算:该机组每年的电费约为:
21300*0.9=19421元
内容的回复:
先搞明白电度表和电流表的区别,在出来丢人

网友C:
高效塑料电磁加热设备
应用行业:拉丝机、注塑机、吹膜机、造粒机等有金属电热圈的设备.
优势:
1.高效节能,热效率达95%以上,同等条件,比电阻加热方式节电40%以上,预热时间缩短2/3.
2.降低生产成本,加热部分采用电缆结构,电缆本身不会产生热量,使用寿命长.避免了电阻式加热经常维护和定期更换加热圈,后期基本无维护费用.
3.改善工作环境,加热部分热量耗散少,
原理:撤掉以前的电阻圈,通过电磁作用,让料管(炮筒)直接发热,热效率达95%以上.
全面供应范围:3KW~100KW
TEL:13433278814
谭生

网友D:
变频器在抽油机上应用是不成功的,因为每台抽油机不可能都平衡,变频器会保护停机的,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励磁调速电动机,调速均匀,冲次随时可调

网友E:
SP系列交流同步正弦波伺服拖动系统
晟普SP系列交流同步正弦波伺服拖动系统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多名教授综合目前国内、国外先进伺服系统技术和结构,结合油田采油设备的实际工作特性研究开发,经多年在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等油田的抽油机现场使用,取得了良好的节能效果及稳定的长期运行性能,具有优异的性价比。在其他应用领域均有完美的表现。
系统采用了配以自行设计先进的绝对式磁电编码器的高效永磁同步正弦波伺服电动机,与控制单元、功率单元、电源单元和人机接口单元等构成先进的转速、电流、位置三闭环动态控制的交流伺服控制系统。
产品主要特点:
 宽范围无级调速
调速比为1:额定转速,无类似变频拖动的低频电机发热现象。
 负载转矩柔性匹配
实现了驱动特性与机械负载特性的最佳匹配,大大降低了机械冲击负载对机、杆、泵、变速箱的疲劳损伤,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 系统化节能
在运行过程根据负载的变化实时调节电机转矩,以达到系统综合效率最大,有用功率效率最大化,保证抽油机系统运行能耗最低。
 工作模式的灵活设置
如间抽模式(间隔时间随意设定)、快抽(上冲程快)慢下(下冲程慢)恒功率或恒扭矩工作模式、变功率或变扭矩运行模式等等。
 智能化操作
实现了全数字化、全过程的伺服控制,实现电流、电压、位置实时监控,功耗实时计算等功能,如生产需要仅需增加一通讯模块即可将油井各类生产参数无线传输至生产监控中心。
 同一平台井共直流母线
实现通过直流母线平衡不同抽油机受电与馈电过程,减少了制动电阻的投入时间,进一步提高系统节能效果。
 完善的保护功能
具有过流、过压、欠压、超温、缺相、过载、失载、抽油机平衡情况等保护功能,
 永磁电机无退磁现象:先进的控制系统确保定子电流全部提供扭矩,无退磁电流。
哈尔滨晟普科技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451-82313155 0459-5993611 59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