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06-04-08):
我们厂有一套装置需要罐装汽槽,由于不是最终检测部门,所以没有配备电子秤;要求通过现场就地指示仪表来观察罐装的情况,而且不能用有源的(没有远程供电),成品是液体,流量是40m3/h,压力在0.4mp左右,属于甲级防爆的产品,望有使用经验的前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金属转子现场指示,可以考虑下

网友B:
用变送器测量液位即可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的.用流量计就可以拉,现场显示瞬时和累计流量计,锂电池供电,防爆,性价比很高的!如有兴趣13527853674

网友D:
建议使用磁效应液位仪态 北京航天科智科技有限公司好像有!我不过是提供信息没有做广告的意思!我和他们没关系!

网友E:
我公司也是做流量计的,不防做多方面的参考.电话是13599726869,欢迎致电!

网友F:
优格说的好。
现场显示瞬时和累计流量计,锂电池供电,防爆。
我也需要此产品。

网友G:
用流量计就可以拉,现场显示瞬时和累计流量计,锂电池供电,防爆.http://trust-control.vicp.net/bbs/index.asp

网友H:
ABB流量计

网友I:
TO:优格
我也需要您说的那种流量计,锂电池供电应该最符合防爆要求!应该是国产的吧?价格如何?我给您打电话好了

楼主:
现场有现成的液位计,因为储罐吗,麻烦的是泵并不和储罐在一起,再说储罐体积那么大,一槽车才下去一点,很难计量的准,等你停泵的时候已经晚了,介质已经冒槽了,因为这个,还着过一回火,所以我才求救,我考虑过涡街流量计,不过就是没有测液体的使用经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才是,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C:
那你用流量传感器加定量控制仪好了,设置好定值就自动给泵信号了.但要24V供电,防爆要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