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忧心的短路故障

楼主(2006-04-08):
几年前刚做电工几个月出差外地去调试食品机械设备,上午没事,下午有个电箱暴熔丝了.我用万用表查了查线路,三相阻值正常,换了熔丝,上电又暴,晕啊,再查发现一个接触器表面黑了,我才知道碳化了,刚才万用表量,碳化的量不出的,上电后碳是导电的,用砂皮打掉表面碳化,上电正常.但不知道第一次为什么会暴,是不是频繁启动拉电弧的缘故呢,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接触器是装在配电箱里头的,配电箱外壳及安装电器元件的面板都是铁板而且接地,接触器长期使用塑料表面会有炭化现象,另外有些地方的灰尘也含有导电的尘埃,可能会造成电路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这种情况在我们单位里我也遇到过

网友B:
是不是有信号灯短路了,我遇到过,信号灯很容易忽略

网友C:
接触器是装在配电箱里头的,配电箱外壳及安装电器元件的面板都是铁板而且接地,接触器长期使用塑料表面会有炭化现象,为什么?

网友D:
    本人  以前从事纺织企业的电器维护保养  设备控制回路采用速溶管保险  也是因为底座碳化  相间短路 留在眼底的星球大战现象  现在想起还深感恐怖!! 也想问问为何出现碳化现象  只是知道因为高温问题引起  但是控制回路何来如此大的负载???求教!!望高手  解答!!谢谢

网友E: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绝缘物在一定条件下被击穿或内在质量不好都是绝缘物炭化的诱因。明白了这些就没什么奇怪了。所以认识问题往往还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可能因素。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F:
绝缘材料有橡胶、塑料、胶木、陶瓷等。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电的绝缘体,根据其耐压等级用在不同等级的供、用电设备上。在高压、高温、大电流和长时间的老化等条件的作用下,这些绝缘体的表面(并由表及里)材质逐步发生变化(原子结构变异炭化),则由绝缘体向导体转变,在某一时刻突变(击穿),短路故障随之发生。

下班了。。。明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