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质量流量计在电厂的应用

楼主(2006-04-08):
                   QFM200系列气体质量流量计在电厂的应用
摘要:
   本文以包头某电厂应用的QFM200D气体流量计为例,介绍了气体流量计的应用领域及解决方案
关键词:
QFM200系列  气体质量流量计   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1、概述:
包头某电厂三期应用测量冷空气和热空气混合气体的流量计以前用的是机翼式流量计,用它控制进风的风量进而控制煤粉在高炉中的燃烧。整个控制系统是闭环系统,风量控制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煤粉燃烧程度,对电厂的经济效益会产生很大影响。机翼式流量计它维护量大、压损大、安装不方便,自投产运营以来没有达到设计水平。在电厂改造期间采用达诚盛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QFM200D气体质量流量计,自投运以来,自动控制系统运行良好,煤粉燃烧控制的也非常好,为公司节约了成本,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现就QFM200D气体质量流量计的特点及应用情况作一介绍,并把QFM200系列气体流量计在各行业应用的具体解决方法逐一做简述,希望能给大家在应用此类流量计时做为借鉴,做一参考。
2、QFM200D流量计的特点、原理、应用

    特点:
> 采用稳定性极高的专利技术铂RTD传感器
> 采用享有专有技术”平衡结构封装”,介质温度自补偿
> 专有算法,可实现高线性、高重复性、高精度
> 量程比宽1000:1,可据用户要求可拓展
> 压力损失小,可忽略
> 最小流量可测低至零,分辨率0.001m/s
> 可实现大管径小流量测量
> 可实现多点流量测量
> 振动影响可忽略
> 直管段要求不高1-2D
> 双向测量介质流量
> 与介质的温度、压力无关
> 专有高温算法,介质温度可达510℃,
> 采用高湿算法,实现高精度测量
> 对流量信号键入12点动态修正,内置10点修正
> 一键清零
> 在线动态校正电流/电压输出
    > 宽屏液晶显示,直读瞬时流量、累积流量
> 对粉尘等小颗粒不敏感
  > 在线不断流装卸,维护方便
    原理:
        QFM200系列流量计是基于热扩散原理的流量仪表。即是利用流体流过发热物体时,发热物体的热量散失多少与流体的流量呈一定的比例关系。具体来说,该流量计的传感器有两只标准级的RTD,一只用来做热源,一只用来测量流体温度,流体流过时,两者之间的温度差与流量的大小成非线性关系,该仪表就可以把这种关系转换为测量流量信号的线性输出。
应用:

          安装:
             安装时应注意:安装方向、安装位置、安装深度

          》安装方向

QFM200系列气体质量流量计是达诚盛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引进美国先进技术,它结合了中国内地各行业的具体应用情况,生产的新一代气体质量流量计。它精度高、量程比宽1000:1、压损可忽略、可实现大管径小流量测量、可实现贸易结算。它根据行业应用分:
焦炉煤气专用型QFM200J;高炉煤气专用型QFM200G;天然气测量专用型QFM200T;发电机用气专用型QFM200F;烟道气专用型QFM200Y;常规气体测量普通型QFM200;发电厂通风管道用气专用型QFM200D;高温专用型QFM200HT;空分用气专用型;暖通领域专用型QFM200N等。

联系电话:01081891705 013701231904

网友A:
应该是热式质量流量计吧?
它的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初中热力学中教过的:
Q=cm Δt
RTD就是热电阻,比如pt100
打个比方,比如参比极测量到介质温度100度,在热源极加热到120度
那么得到Q和Δt后,因为c是已知的,得出质量流量。

所以说热式质量有很多优点,
但也有弱项,比如不能测水蒸气,如果介质气体是混合气体也是不行的,这些我们可以从测量原理上看出。
另外精度可能也没有那么高

网友B: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测潮湿的气体(含水)是不是很理想,但是要测量干燥的气体 ,我想精度应该是很高了。

楼主(2006-06-13):
达诚盛业公司已向市场成功推出测湿气体的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现已成功用于测量高炉煤气、沼气等。热式原理的应用,关键是流量算法及传感器,只要你掌握了它的本质,一切问题就迎认而解了

网友C(2007-03-07):
     结识做现场仪器.仪表设计的朋友
  做美国FCI质量流量计中国总代。
  beijinggongkong@163.com
  qq:707737388

网友D(2007-04-24):
http://www.nahua.cn/products/fengsu/softflow/softflow.htm,德国softflow公司原装产品。热式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