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DA卡

楼主(2006-04-08):
最近客户有个小应用:
两路输出,均为0-5V DC之间可调。

用c或者labview编程,希望是Usb或者pci的

我知道这种要求多数卡都可以满足,请熟悉的朋友提供卡的品牌,参数,价格信息,

网友A: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01个2路隔离模拟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AOGL2 单价492元
01个 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单价571元
详见  http://www.autoyx.com/IOAsm/05.htm

网友B:
请问您需要多大分辨率的卡?请联系我:
====================================
北京瑞普天润技术有限公司    路世广
tel:010-62670155/56/57/58/59/60/61/62
fax:010-62670162
mobile:13701211908
msn:zikoskywalk@hotmail.com

楼主:
 autoyx.com:

您好,我看了您的网页,有一个问题:您的I/O模块怎么和计算机通讯,
在我的这个应用中,这个I/O口的电压要求 比如: 4.5V(2s) 2.5V(1s)...
而且会经常修改,即完成了一个config的测试,就要修改然后进行另外的测试。
您网页中的模块类似一个PLC,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没看到怎么和计算机通讯。

 天空中的鸟:
您好,输出0-5V,分辨率1%即可,我想8位以上就可以。

我会这样使用这个端口:
输出5V 保持5秒,输出0V保持2秒,输出4V 保持3秒,,,
要求输出电压,和保持时间都要方便修改,
同时,最好还有几个数字i/o口,

网友C:
型号 labjack u12
8路AD   2路DA  20路IO  USB接口   采样率8K     包含LabView 和VB程序   具有看门狗定时器功能

详细请到www.ade-tech.com上查看
QQ 36197365  MSN yedaliang@hotmail.com

网友B:
可以选用台湾泓格pci总线模拟量输出卡,型号PIO-DA4,4通道模拟量输出,16di/16do。

链接: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E01030PIODA4

具体参数:
产品规格
PCI总线
16/8/4 通道,14位模拟量输出
各通道可选择单极性或双极性输出
可编程设定输出类型(双或单极)及输出范围( 0~5V, ±5V, 0~10V, ±10V)
每通道4~20mA 或0~20mA 灌电流输出
PIO-DA4H 高电流模拟输出
2个步进定时器中断源
双缓冲D/A闭锁
软件校准
16 通道DI, 16通道DO
SMD, 短卡
1个D型连接器。2个20针电缆连接头
可直接连接DB-16P, DB-16R, DB-24C, DB-24PR 和 DB-24POR端子板
可被Windows 95/98/NT自动监测到
无基地址或IRQ 开关设定

PIO-DA16, PIO-DA8 及PIO-DA4是用于IBM及兼容PC机PCI总线的多通道D/A板。PIO-DA16/8/4提供16/8/4 个通道双缓冲模拟量输出。输出电压可设定为:±10V, ±5V, 0~10V, 0~5V 或4~20mA, 0~20mA 灌电流回路。 该卡与普通D/A卡相比具有以下创新:1.无跳线,无可变电阻2.软件校准,无需手调可变电阻校准,校准参数保存在EEPROM。3.每通道可被设定为电压或电流输出。4.多通道,半长卡。 注意:本卡需要+12V电源。可以在PC或IPC 中得到该电源。

 PIO-DA4   PCI 总线4通道D/A板

 PIO-DA4/S   带DN-37 的PIO-DA4

 DB-16P  16通道隔离D/I板

 DB-24PR  24通道功率继电器板(Using 16-channel only)

 DB-24C  24通道(Using 16-channel only)集电极开路输出板

 DB-16R  16通道继电器板

 DB-24POR  24通道PhotoMos输出板(Using 16-channel only)

 ADP-20/PCI  20针转接器(适用于PCI总线)

网友A:
模拟量输出模块   通过20芯排线与 CPUMod模块  相联,
CPUMod模块 通过 485总线与 PC机相连.
可见我公司的工程示例:
http://www.autoyx.com/eng/Eng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