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6-04-09):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个关于变压器简单的问题,比如10KV变压器知道低压电流怎么计算高压侧的电流,知道高压侧电流怎么计算低压侧的电流,请大家指教!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A:
如果要求不是很精确的话,那么可以用I1/I2=N2/N1来计算,即利用变比来算呀!

网友B:
多回家看看书!
由于一次、二次接法的不同,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C:
用口诀估算是,10KV高压侧电流约为变压器容量的6%安,要精确的话就用电气工程的公式,或者用P=根号3*U*I算。

楼主:
TO金牌电工:
    多谢指教!你说的高压侧电流为变压器容量的6%安,可变压器的电流是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那就不好计算电流了,是不是这样.是小弟的片面想法.

网友C:
TO古柯碱:我们指的肯定是额定电流了

楼主:
TO想学好PLC:
    小弟还是不懂你的说法,我觉得变压器的负荷是随低压的变化而变化,你说的额定电流是不变的呀!

网友D:
电流确实是在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但 是在额定电流范围内变化,不能超过最大值。

网友E:
P/1.732/V,P是容量KVA,V是电压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