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楼主(2006-04-09):
很多接近开关很容易坏,我在车间里经常搞这些东西,大家是不是有同感?

网友A:
怎么坏的?我们的接近开关不容易坏,你的是水货吧?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啊,说出来大家封杀它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一般都是线路的问题并不是开关本身的问题

网友D:
我们的接近开关不容易坏,但都是名牌的

网友E:
应该是接近开关的质量不好,这个东西正常寿命很长的.
还有看看怎么坏的,会不会是电压太高?

网友F:
一般而言不会坏,但是,容易受到干扰误动作。具体干扰的方式就不太清楚,我们这有两个德国进口的接近开关,装在此处就一定会不定期的出现误动作现象,换在彼处用则长期正常工作,后来解决的办法是干脆把会误动作的应用场合改造成机械的行程开关了,呵呵,倒是一直正常工作。

网友G:
什么牌子啊,维护保养有没有到位 啊

网友H:
不会吧,这东西应该不大会坏啊,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I:
什么是接近开关??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网友J:
一般而言不会坏,但是,容易受到干扰误动作。
我们使的是图尔克的,大方型的,1000元一个呢!国产的不行,原先使的是国产的,就总坏,都扔到垃圾堆了!

网友K:
如果用来控制PLC的输入就不会坏了!接近开关的负载一般都很小,如果用了直接控制中间继电器或者接触器肯定会坏了.

网友L:
下面引用由chenming在 2006-4-10 0:14:00 发表的内容:
  什么是接近开关??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
  单稳态.双稳态  电路 当磁力条接近时  翻转(0/1)

网友M:
不容易坏啊,我们用的本身倒没因为质量坏过,但老辈操作工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