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死机问题

楼主(2006-04-09):
最近我公司刚买了一台610工控机,经常死机,死机后必须断电后重新启动,还有只有将内存换槽后才能用较长时间,时钟也老是慢,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故障?怎样处理?急

网友A:
检查机箱散热是否有问题?找台电脑把里面的互换试试就可以很快找出问题了。
实在不行就退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