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华PCI1716 VC6.0编程

楼主(2006-04-09):
急需VC6.0编写的PCI1716程序,将A/D转换的结果在电脑屏幕上显示,通过键盘起动转换,谢谢各位大虾!syx707@sina.com

网友A(2006-11-12):
    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 稳定灵活的VC++ 工控软件项目编程(VC上位机编程) 长期致力于根据客户项目采用VC++定制开发功能灵活、性能稳定(不用控件)的工控软件。专业是计算机系,其他技术背景有图象处理、模式识别。与冶金等行业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主要功能有:电脑实时显示曲线图、产生客户定制报表(含曲线等图)、保存查询打印报表、曲线数据亦可转Txt、Excel文件保存、监控报警、参数设置等。 已有接口部分有:各种AD卡(可提供凌华、研华的)、电子秤用RS232串口连续读变化着的重量数据、温度有MOXA CP 114卡(一拖四个串口)通过RS422、485串口协议与温度调节器双向通讯,只要给出设备相关资料,皆有可能定制出直接于PC通信的机制,因此亦可省去其他高昂的设备费。 项目定制、服务内容有:根据客户项目定制接口、报表、公式等。周到的服务包含现场调试、编制项目文挡等。欢迎商谈其他模块。 付费方式:可接口调试完或可行性分析后才约定编程费,定价合理。 本系统视稳定灵活性为最根本的,并始终将稳定性放在最高位置以适应工业环境。 地址:上海 联系方式:tasbbon#gmail.com http://gkbc.boke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