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如何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容好坏

楼主(2006-04-09):
请教大家如何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容好坏?

网友A(2007-10-01):
好象用指针式万用表才能测试电容好坏

网友B:
电容挡测量容量

网友C:
电解电容还是非电解电容,有极性吗

网友D:
用电容挡

网友E:
看你的万用表是否有电容档,如果有的话就用电容档选择合适的量程进行测量,一般测量的值比标称值 要大一点.但要注意电容的耐压问题,用万用表不能测出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F:
用指针式万用表才能测试看摆动大小,不准
数字表电容挡测量容量
修变频的,不能买个电容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