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容好坏?

楼主(2006-04-09):
请问如何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容好坏?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只有如何测量电容,并没有如何测量电容的好坏啊

网友B(2006-09-19):
数字表不是可以直接测量电容吗?要不用高阻档测其充电情况。

网友C(2007-01-27):
 先放电在测量

网友D(2008-07-27):
我是这样做的,先将其发电,然后用高阻挡测量其充电,再表笔反向放电,测其发电过程,如果都差不多,一般用起来就没问题!

网友E(2008-10-28):
楼主还是买块LCR电桥表吧,耗散系数 品质因数 相位角 等都直接可以看的

用模拟表测试电容品质也比数字表方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