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激情如火

楼主(2006-04-09):
请问激情如火:我用组太王编写语句使矩形的填充颜色从下到上(0-100)然后从上到下(100-0)连续变化.
我的如下:
a=a+10;
if(a==100)
a=a-10;
但是不能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连续变化.
请问: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麻烦赐教!

网友A:
如果我的分析没错的话,你这条指令在a的初值为整十且小于100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到一百,然后就在90和100间闪动了。否则的话就会不停的加十计算。
一句话:逻辑不严密。

楼主:
是的,上楼分析的很对。谢谢赐教。
但是到底怎样才能使其“从下到上然后从上到下连续变化”呢?谢谢。

网友B:
内部应该嵌入两个循环

网友C:
我想就是当a=100后,控制a使它在一个函数中循环减10,到0后在回到主程序。可以用For i=1 TO 9;a=a-i*10;Next i;实现。

网友D:
引入一个标志  flag == false 代表升计数,flag == true 降计数,在单次扫描中引入循环,不适用.

if flag == false
      a = a + 10
  if a == 100
      flag = true
  end if
else
      a = a - 10
   if a == 0 then
      flag = false
   end if
end if

网友E:
你好 ,请问非vip可以发帖吗 怎样发?
   谢谢!我想学习plc 可以交流一下吗? 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小楼,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