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灯泡和一个电阻

楼主(2006-04-09):
一只灯泡和一个电阻串联接在电源上,这时灯泡的功率81W,电阻的功率9W,若把灯泡直接接电源,灯泡正常发光,求灯泡的功率???????????????????

网友A:
先说答案:100W.
后面来一下推导!

网友B:
负载可以比作电阻,2个相加不是90w吗?
还请 曹工推导推导

网友A:
推导过程!!!

网友A:
图片没有显示!!

网友C:
太简单啦,100W,算法如下
U*I=81+9=90W
I2R=81
上式两边平方除以下式便是100W

网友A:
楼上的思维很活跃,佩服!

网友D:
思维活跃与思路清晰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网友E:
有点意思的题目,推了一下,电源电压U=90V。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再推,灯泡工作电阻为81欧姆。用的是很原始的办法,呵呵……
思路:设电源电压为U,初始工作状态线路中的电流为I。根据题意,则有0.9U*I=81,导出I=90/U。代入前式,可得U=90、I=1A。
再根据欧姆定律,得出灯泡工作电阻为81欧姆。
再计算把灯泡直接在电源上的功率:90*90/81=100。

网友F:
曹工的演算规范清晰;陈工的演算简捷精准。欣赏中。。。

网友G(2012-08-03):
呵呵 抓住串联电路电流相等,前后过程电压一定;且串联时各自功率已知,各自功率均为内阻消耗;I2*R1=81;I2*R2=9;两式相除得R1=9R2;再找到电压用R的表达式;U=I*(R1+R2)将I用带R的表达式替换。根据P=U2/R迎刃而解。

网友H:
   来学习啦, 真是不错的电工资料呀, 都是高手, 这些计算全忘记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曹工的演算规范清晰;陈工的演算简捷精准。欣赏中。。。

好帖子,再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