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触发

楼主(2006-04-09):
我想用一个单片机发出的低电平来同时触发三个双向可控硅
可控硅是接的三相电机,用moc3041来触发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子只用一个信号触发的

网友A(2006-05-20):
可控硅的触发信号要接在阳极和控制极之间,你要把一个信号分成三个,隔离开来才行。但是现在有固态模块,也就是无触点开关,是用一个信号来触发的。
另外要考虑同步问题

网友B:
你要用可控硅控制电机的运行/停止,用你刚才的方法或者购买固态继电器控制,对于小容量来说,马马虎虎,但是大容量建议最好不要采用这种方法-----由于感性负载的相位滞后效应,使得他不像普通阻性负载;所以,要控制三相电机最好采用成熟的控制主板来控制。
http://tgpgy.any20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