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抽尘为什么总是堵塞?

楼主(2006-04-09):
 我们厂的木工楼的排尘风机老是堵塞.其流程是这样的:
    木灰、刨叶等被抽尘风机抽到风尘分离罐,风尘分离罐下部有一对连动
的刮板,在它们的转动下,木灰、刨叶等被底部的翻转阀送到密封的输送管,
输送管又与一排尘风机相连。在排尘风机的高速转动下,又将这些木灰、刨
叶等排到上面木灰、刨叶集中处理仓。排尘输送管是循环密闭的。现在的问题是:
    排尘风机总是不能把翻转阀排到输送管里的木灰排出去,总是堵塞。排
尘风机那里聚集大量的粉尘性木灰,高温,输送管里也是满满的。
    其现象有以下:
1.刨叶不会堵塞,反而很细的木灰会堵塞;
2.排尘风机振动很大
   木灰被排走是什么原理呢?为什么老是堵塞?敬请高手们帮忙解答,急!

网友A:
如果不是密封的,木灰是不是排得更好一些?

网友B:
你看一下吊扇的叶子 老是在叶尖的部位会有更多的灰尘
聚集在那 而叶根部反而少 按理说 叶尖的部位离心力要
大的多 灰尘应该甩的更干净 这是为什么呢 当物体的体积
质量小到一定程度后 粘滞力就会成为物体吸附的主要原因
所以叶尖部位接触的灰尘多 吸附的越多
木屑堵塞的道理和这个一样 所以刨叶不会被堵塞  尤其是
木屑受潮或空气湿度比较大时情况会更严重 单单靠增大
风量或排风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堵塞处的管子外设一震动
装置 可能情况会好一些但不是根本办法 否则应考虑强制
输送的手段 用带啊螺杆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