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距

楼主(2006-04-09):
要测量0.5m-10m的距离,精度10mm,用超声的传感器还是激光的传感器好?

网友A:
非接触测量,可选超声波,激光,以及雷达。具体看工矿条件,比如:较多粉尘,水蒸气/水雾大,密闭带一定压力容器内等,不太适合超声波。

西门子可提供的、超声波的量程一体化的一般为5米和8米,精度为量程的0.15%,再有就是6米和12米,精度为量程的0.15%或6mm。

网友B:
可选用激光测距传感器,datasensor 帝思 有检测距离0.3~7米,或0.3~20米精度6mm的,可满足要求。

网友C:
需说明工况